[家电] 拆一个12档变速的风扇,准备改成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2019-04-14):
一个去年买的电扇,低档有很大的震动以及嗡嗡声,拆开一看是可控硅控制调速的,是交流电机,没有办法准备网购配件改成无极调速的,顺便试试手看看能不能成功,不准备损失遥控功能,打算改为24v直接无刷调速的,原机板有定时功能摇头功能,打算保留原机板,在通断可控硅后面接一路24v开关电源,接上直接马达用电位器调速,遥控用万用板驱动小马达带动电位器无极调速,改写玩,大神们可以看看热闹,菜鸟一个

楼主:
新人还不会发连图

楼主:
阻容降压的,mac97a6控制电源接通与断开

楼主:
mac97a6控制电源通断,连接马达一端,马达是三线的,很久没搞懂原理,算上电容里面是四线

楼主:
新人限制三小时回一贴

楼主:
马达部分黑色公共线,白色摇头,蓝色常电,红色调速,150v左右的电压

楼主:
这个输出的是可调的,1脚火电,2脚接马达红线,3脚控制

网友A:
这种风扇本来就是无刷电机

楼主:
啊完了,跳阻容的时候板貌似挂了,现在有时候乱码遥控不管用,还是自己设计个带遥控的吧定时功能没有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风扇本来就是无刷电机

哈哈谢谢指点,打算改直流的,现在板子好像也挂了

网友B:
看来带遥控等豪华电子款谨慎购买,我家里都是机械款落地扇,只是电机铝线,最慢速往往比蝙蝠长城等老风扇快,为了避免最慢速电机过热只能减小扇叶倾角。

网友C:
电机还可以用,买个遥控板,可以利用改变启动电容容量改变转速,当然也可以用那种早期风扇调速器来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带遥控等豪华电子款谨慎购买,我家里都是机械款落地扇,只是电机铝线,最慢速往往比蝙蝠长城等老风扇快 ...

嗯确实,当时想的档位多点睡觉时能调的很小,结果买回来由于调速的问题速度越低嗡嗡鸣叫声越大,可控硅控制电压的估计都这样,抽头电机就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还可以用,买个遥控板,可以利用改变启动电容容量改变转速,当然也可以用那种早期风扇调速器来调速。 ...

电机没有抽头,接起来没法换档,只能换马达改装个了,壳子不换别的全得换,改着玩玩,也不一定成功重在娱乐吧

楼主:
电路板挂了,等购买的配件回来再继续跟帖了

楼主:
购的万能遥控学习板直流马达集电位器等等一些配件

网友:
无刷的要驱动板,后面还是改了个有刷的直流电机。。

网友:
改24V无刷电机,还得控制板,单独的24V电源,比较麻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风扇本来就是无刷电机

交流无刷电机吧?

楼主:
电路经过测试是红外接收头烧了,换一个通电继续烧,显示也不正常,最后直接去掉阻容降压,改为5v充电器供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