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饭煲求助

楼主(2019-04-14):
    中午又一邻居拿来一台美的电饭煲,型号MB_FS40J。
上电显示C3,按故障码检查了上盖传感器有50k(黑线),保温线1.4k多(兰线)。
    即然传感器线阻值正常,那么现在这是哪里问题了?难道是主板芯片坏?请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A:
既然是提示【传感器】这部分的问题,因为两个电阻都没有问题,不妨检查一下温控开关以及控制面板,看是不是温控开关接触不好、或者控制面板的集成电路有问题。

网友B:
上盖的线接触不好,时通时断的

网友:
翻盖的链线用久易断,通病。

网友:
翻盖的里的线估计断了,我家的一直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盖的线接触不好,时通时断的

两个上盖插头都有阻值

网友:
连接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提示【传感器】这部分的问题,因为两个电阻都没有问题,不妨检查一下温控开关以及控制面板,看是不是 ...

温控也是好的,看来是主板(按键板/带集成电路)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上盖插头都有阻值

翻盖处的线有问题,这是通病,你测的时候好,等你煮饭时有问题,要么剪断重接,要么换一套,

网友:
芯片可能性较小

网友:
还能显示故障代码,芯片正常来说是没问题的,检查一下传感器线路

网友:
我碰到过苏泊尔的压力锅上盖断线,线设计偏短。

网友:
主板坏了,传感器问题一般显示E开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温控也是好的,看来是主板(按键板/带集成电路)坏了

修好了吗?温控好不好直接拔掉还是显示同样故障不就知道了,要不就是温控,要不就是其它问题。有带温控的一般都是连线不良了。

网友D:
美的MB-FS40J插上电,显示e3是怎么回事?
上面的显示是C3。 C3:上盖热敏电阻或相应输入回路开路 1:上盖频繁开合,导致断线,导致输入回路开路 2:热敏电阻不灵敏或者损坏,建议更换热敏电阻 3:传感器损坏,建议更换传感器 4:连接传感器和控制器的线缆老化,建议更换线缆 C0 电池没电 C1 底部热敏电阻或相应输入回路开路 C2 底部热敏电阻或相应输入回路短路 C3 上盖热敏电阻或相应输入回路开路 C4 上盖热敏电阻或相应输入回路短路 C5 蒸汽口热敏电阻或相应输入回路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温控好不好直接拔掉还是显示同样故障不就知道了,要不就是温控,要不就是其它问题。有带温控的 ...

买了顶盖传感器,刚刚到,
但测了下,兰线电阻2.5k(原机是1.4k), 黑线53k多,...
保温线电阻差这么多,是不是该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的MB-FS40J插上电,显示e3是怎么回事?
上面的显示是C3。 C3:上盖热敏电阻或相应输入回路开路 1:上盖 ...

买了新的顶盖传感器刚到测了下,兰线电阻2.5k,原机是1.4k, 黑线53k也比原来多点点,大佬请指点下,这能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了新的顶盖传感器刚到测了下,兰线电阻2.5k,原机是1.4k, 黑线53k也比原来多点点,大佬请指点下,这能用吗 ...

换上去试也还是不行吗?能不能用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新的顶盖传感器刚到测了下,兰线电阻2.5k,原机是1.4k, 黑线53k也比原来多点点,大佬请指点下,这能用吗 ...

问题不大吧,既然是保温,1.4K相当于35W,2.5K差不多得小一半,也就是20W,更省电,更好些
现在关键是注意其他的,有时候报错不是绝对的,机器报错也有错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上去试也还是不行吗?能不能用试不就知道了?

      旧的呢本来也会偶而好的,不过多数时间报错C3... 昨晚用新的试了,没有装上,就是直接插上传感器线,大多数时间是好的,偶而也会出现报错,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从传感器到CPU的连线也测了是通的没有裂之类的,难道接插头有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