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老公不如爱老婆啊

楼主(2019-04-14):
eneloop好多年了,内阻还是很优秀。大概09年哥哥买的。

enelong就不行啦,2016.5购入,最早测试内阻在40-50,现在最低的内阻70多,只有一节,剩下的全在96以上。用量少,把100以上的拿回家给孩子玩具上用了。

差距还是挺大的,当时看有人说enelong什么内阻什么自放电很牛就入了8个给无线话筒使用,现在看还是买洋货划算呀。

楼主:
现在换标了,改成BPI,宣传低自放电和低内阻(30以内),看评价里有测试内存在30左右。不知道时间长后内阻怎么样,技术应该提升了吧。

网友:
现在应该出个艾尼美电池

网友:
我买的爱老公也是这样的,新的真的很好,时间长了就不行了。

网友:
之前玩录音笔、照相机的时候买过好多电池,最后只剩比亚迪 白标、爱乐普  普通版、松下 白标的还能继续在相机、录音笔里用,其他牌子的内阻和容量都比新买的时候差很远了,电量不耐用,特别是相机,开一下闪光灯直接空电的情况都有。只能淘汰下来装遥控器里。倍特力情况其实还算好,最糟糕的却是索尼的,买的电池的内阻都不一致了。

网友:
谁都知道宝马比宝骏好啊

网友:
正常,如果是一家人应该没啥区别

网友:
这个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
这个好电池还没有用过,都是用的杂牌的,时间长了 数码相机上就不行了。

网友(2019-05-28):
别看三洋破产被收购了,但三洋的镍基电池技术是公认的世界第一,我指民用的,saft那种买都找不着代理的就不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换标了,改成BPI,宣传低自放电和低内阻(30以内),看评价里有测试内存在30左右。不知道时间长后内阻 ...

感觉这货自放电厉害啊!

网友A(2025-01-02):
我在淘宝早几年买的爱老公(非BIP旗舰店)。现在内阻惨不忍睹,40多到200多毫欧的都有,一致性非常惨,也可能是流出来的所谓B品、C品

网友:
看评价里有测试内存在30左右,应该还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淘宝早几年买的爱老公(非BIP旗舰店)。现在内阻惨不忍睹,40多到200多毫欧的都有,一致性非常惨,也可 ...

爱老公2013年之前的产品还可以,能有80%爱老婆的性能。后来出的都很渣,不耐用。但是便宜,2节南孚的加个就买一颗镍氢2100mah充电电池,用个两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