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咸鱼入了汽车obd检测仪Konnwei KW808,做工非常棒,但是~

楼主(2019-04-14):
咸鱼65入了一个汽车obd检测仪,做工完美,但是是英文的,不知道哪位兄弟能汉化?

网友:
4S店也是用英文的。

网友A:
汉化中文包比英文包要大很多。单片机内部储存空间不够。

网友:
国外也是用英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汉化中文包比英文包要大很多。单片机内部储存空间不够。

英文看起来不爽

网友B:
楼主能帮忙发个接口的定义吗?俺插上也有一个,以前从老黑家收的,好象是19.9/10个,里面就有一台这种,其余的是那种蓝牙的。我手上这个没线没接口定义,求线的定义(15针转OBD16针的线序),谢谢!

网友C:
用手机软件蓝牙连OBD不知可不可以实现所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帮忙发个接口的定义吗?俺插上也有一个,以前从老黑家收的,好象是19.9/10个,里面就有一台这种,其 ...

啥是定义,我不懂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是定义,我不懂啊

您买的这个,应该是有配一根电缆连接汽车OBD接口和这个检测仪吧,能不能麻烦您帮忙测一下,这根电缆两个头各针之间的连线对应关系?比如检测仪这边,是15针的(我们称为A头),而另一头连接汽车OBD座的,是16针的(我们称为B头),麻烦您帮忙测一下A头的15针是分别对应连接到B到的哪个针脚上,记录下来就是一张定义表了。

网友:
汽车obd检测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买的这个,应该是有配一根电缆连接汽车OBD接口和这个检测仪吧,能不能麻烦您帮忙测一下,这根电缆两个 ...

明天回单位在测量,万用表在单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回单位在测量,万用表在单位了

多谢老兄,麻烦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手机软件蓝牙连OBD不知可不可以实现所有功能

要想全功能要买golo技师盒子 (还要买对应的软件包)  修车用的检测仪包含每个品牌自定义的内容与指令,普通OBD只能显示通用的排放故障等,golo盒子可以看到喷油修正,自检,节气门复位,ABS排气及专属故障码等真正的修车功能

网友:
这东西汉化不会相当于重写程序吧

网友:
感觉车上检测故障码清故障码之类的东西还是技师盒子靠谱。比较专业,做个节气门复位,转向角复位,匹配个智能钥匙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买的这个,应该是有配一根电缆连接汽车OBD接口和这个检测仪吧,能不能麻烦您帮忙测一下,这根电缆两个 ...

来啦,测完了,但是有的没有啊!

网友:
高级货啊,楼主多少米入手的

网友:
汉化没那么简单的。基本不可能做到

网友:
我用过某宝的OM123,也很便宜好用,全中文的

网友(2021-06-03):
嵌入式设备,像mcu类的,汉化不想软件那样直接找配置文件或者用一些工具把exe里的英文替换为中文就可以了;mcu类的,并不是直接拿文字显示,虽然看起来外部可能有个类似flash一样的东西存字库,但这些字库只是对应文字的点阵信息,至于用的什么规则或者有没有加密或者加密方式是什么,都是不知道的,因此嵌入式类的,要在原功能的基础上进行程序改动,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可以重写,可以仿造……除非花了大代价去破解,这个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