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咸鱼入了一个汽车obd检测仪,质量很棒,可是~

楼主(2019-04-14):
最近车出现三元催化传感器故障报警,去修车店20清楚故障,但是下雨从水里过了一下又报警了,于是在咸鱼买了一个,才65包邮,但是是英文,弄了半天把故障码消除了,哪位兄弟能知道汉化的方法啊?

网友A:
这要汉化就要自己编程了,肯定没程序源码的,还是不要想了,这英文也不难吧,实在不懂写个翻译表贴后面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汉化就要自己编程了,肯定没程序源码的,还是不要想了,这英文也不难吧,实在不懂写个翻译表贴后面呗 ...

谷歌翻译过了,但是很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谷歌翻译过了,但是很难看

难道百度翻译才好看

网友B:
这个过时了吧
现在是平板的检测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过时了吧
现在是平板的检测仪了

关键是便宜呀

网友:
这个可以啊,我也去找找,英文应该还能看懂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过时了吧
现在是平板的检测仪了

现在很多检测仪都是只能分析和检测,没办法控制和重置,原厂的检测仪可以控制灯光、学习节气门、检查车身控制系统,比如关门后落锁的时间,一般出厂有3套方案,默认20秒,用检测仪可以调成15或30秒,外边的检测仪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过时了吧
现在是平板的检测仪了

我花了一百多买的,很普通

网友D:
我100多买的彩屏OBD检测仪,可以消除一般的故障码全中文的

网友:
这个能查变速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100多买的彩屏OBD检测仪,可以消除一般的故障码全中文的

来个链接

网友:
以前数码论坛有活动的,现在价格不一样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检测仪都是只能分析和检测,没办法控制和重置,原厂的检测仪可以控制灯光、学习节气门、检查车身 ...

所以要花300块买个蓝牙OBD 比如技师盒子 可以 学习  各种功能 比如我那个车就有 齿讯学习会丢失的问题  电瓶亏电就如此   有个 技师盒子蓝牙OBD  弄下就好  20块钱的蓝牙OBD只能看不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要花300块买个蓝牙OBD 比如技师盒子 可以 学习  各种功能 比如我那个车就有 齿讯学习会丢失的问题   ...

求购买链接

网友:
元征golo技师盒子   300 只有一个车型可用 可以自选  我是买了2个 600 可以选2个车型  是因为修自家车  盒子放旁边 被散步的大爷大妈顺走了

元征服务不咋样 不过盒子还行  至少能修车   淘宝一大堆卖的 随便找个就行了

网友F(2020-03-25):
我的发动机故障灯亮了,这个影响审车吗?我现在也想买个诊断仪自己排查下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100多买的彩屏OBD检测仪,可以消除一般的故障码全中文的

我也想找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发动机故障灯亮了,这个影响审车吗?我现在也想买个诊断仪自己排查下故障 ...

对,百分百不过。现在还要读obd

网友(2020-05-16):
论坛上去年有一次活动的,价格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