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破解唱戏机加密内存卡,拷贝一些喜欢的歌曲出来

楼主(2019-04-14):
量产哥今天来分享点别的,从同事小张那里学了一招,今天,我们来试着破解唱戏机加密内存卡,唱戏机是家里老人买的。
我们首先打开唱戏机里自带的内存卡,然后发现盘符下面的Thumbs.db文件夹后,我发现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查看一下文件夹的体积,居然只有65字节。
但是插回唱戏机却能看见在Thumbs.db下面还有个sys的文件夹,再往下看还能看见许多歌曲的文件。不过就是不能在电脑上打开。我猜想估计是被加密了。
随后我想到一招,ghost备份然后提取文件。下载Ghost32.rar和GhostExp.rar,分别是备份和提取的软。
下面是步骤:
打开Ghost32压缩包,运行Ghost32.exe会出现ghost的界面,然后选择菜单中的一些选项,依次点击顺序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二个。
接下来,我要备份的是U盘,所以选择7620MB的硬盘。
然后就一个盘符,所以没得选择,继续OK
选择一个保存的地方。
这里询问你是否要压缩,NO不压缩,FAST快速压缩,HIGH高密度压缩,压缩后的体积会小很多,但是耗时比较长,自己选择。
然后上面的选择完毕,还会弹出问你,是否现在开始。当然选择确定。
等待备份完毕。
备份完毕后,运行GhostExp,在我们保存的地址下面找到刚才我们的ghost备份文件,打开,然后我看见了内存卡中的歌曲,瞬间泪奔,不容易啊。
我喜欢保持原来的目录,所以直接把Thumbs.db一起提取出来了。
提取完毕,我喜滋滋的去E盘,看我刚才提取出来的文件,然后一打开,就看见空白一片。卧槽!
但是看文件体积有7.2GB,说明歌曲还是在里面的。
我看见属性中隐藏的选项是灰色,不可选取的,我以为问题在这里,所以下了灰色克星,然后本人尝试去除隐藏属性。
然后打开文件夹发现文件没有显示。
后来根据经验,我发现2个有问题,一个是:打开Ghost备份,我看见Thumbs.db文件夹下面有个desktop.ini,打开后可以看见2行文字,第一行没用,第二行是关键。先抛开这个问题。
另一个是:在system.的文件夹下面有3个fod的文件。我眼前一亮,这不是E钻文件加密大师的文件吗?!
本人后来找到了desktop.ini,发现里面的目标指向打印机,具体代码如下:2227a280-3aea-1069-a2de-08002b30309d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thumbs.db文件夹下面,现在的确还是什么都看不见的。而且文件夹的隐藏,我是选择的显示隐藏文件夹的。
接下来,我们删除ini文件,打开后,发现出现了一个叫sys的文件夹,我们把sys文件夹里的文件拖出,出现了一个system.的文件夹,接下来,我们使用E钻加密大师的解密工具,发现已经成功识别被加密的文件夹了,我们对其进行解密。
然后,我们看见了被隐藏的歌曲,不容易啊……

网友A:
歌曲的码率是多少?

网友B:
你这个太麻烦了,一般用winrar 打开就可以  或者 直接 DiskGenius打开.好像没失误过.

网友:
厉害!不过这个直接用WINHEX可以吗?

网友:
学习了。不过楼下的winrar的技术似乎更简单。

网友C:
正常都是直接用winrar或者7z就能看到,一直都是用这种方式破解加密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歌曲的码率是多少?

320千比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太麻烦了,一般用winrar 打开就可以  或者 直接 DiskGenius打开.好像没失误过. ...

winrar试过,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都是直接用winrar或者7z就能看到,一直都是用这种方式破解加密文件夹

这个方法用在这上面有问题,加密文件在搞鬼

网友:
我一般用winhex,大部分都能看到。

网友D:
破解过好几个这样的卡,都是用diskgenius搞定。

网友:
改吾爱算了,垃圾佬个个大牛,白菜妈人手一盘

网友E:
diskgenius确实可以,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diskgenius确实可以,实测

我以后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破解过好几个这样的卡,都是用diskgenius搞定。

我试一下DG吧,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用在这上面有问题,加密文件在搞鬼

那么,插手机上可以吗,或者那种简单系统的老年机,这个加密文件对MP3播放器不起作用,那么只要找不支持这种文件的设备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么,插手机上可以吗,或者那种简单系统的老年机,这个加密文件对MP3播放器不起作用,那么只要找不支持 ...

老年机可以,我试过,不过得变着花样教你们

网友:
废了半天劲, 不共享一下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