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东研净水机更换滤芯实操、故障处理及经验分享

楼主(2019-04-14):
两年多前环北京区域,买了套二手房。话说原房东还挺追求生活品质的,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家具电器,比如说50寸液晶,对开门冰箱,数个空调,品牌空气净化器等,在收拾房屋的时候发现厨房水池下边橱柜里,有个净水机在闲置,我当时对这玩意不感冒,想当废品扔掉,被媳妇拦住,她上网看了一下,跟我说这净水机七千多元,要留下,日后换房后利用起来。
我家在北京的房子小,厨房空间有限没地方放这玩意,于是暂时搬回北京的公司的仓库里存放起来。半年前搞定换房资格和资金,置换了三居室,不管是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空间都大了不少。前些日子,无意中收拾公司的库房,发现了这个净水机还在角落里,于是搬回新家,开始琢磨如何利用起这台饮水机。

这些年,我喝水反正就是电热水壶烧开了喝,媳妇比较重视养生,花钱办了水卡,在小区的净水机买水喝,对此我是不置可否的态度,喝了几十年茶水、凉白开,也没喝出病来啊……不过,既然媳妇下令,我还是照做吧,开始研究这个净水机!

先看看这个净水机现在网上什么价,淘宝上卖3000-3500元,不过已经停产了,有几家卖滤芯的,一套滤芯400-500元,上门更换大约要100元人工费。

另外,这个净水机闲置了3年以上,无论管道、开关、阀门、储水桶等,都有可能老化或者被污染了,绝不可能继续使用,那么这个净水机除了更换滤芯,还需要更换哪些零件、部件呢?需要花多少钱?值不值得去修复利用呢?要搞明白这些问题,必须请教+自学,才能完全搞明白。

学习的途径,一是自己百度,二是论坛发帖,三是请教淘宝有关卖家。

这个是我在能工巧匠发的咨询帖--东研净水机,值得修复利用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932

这个是坛友自己diy净水机的帖子--拒绝水垢 - 无电脑板纯水机DIY组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17

坛友对我疑问的热情回复,加上自己自学,以及各个角度请教不同淘宝卖家,终于明白了一系列的疑问
1、净水机的原理
2、净水机的结构
3、纯净水制作完毕,如何检测水质
4、净水机部件名称、作用,原装零配件使用通用配件可行性
5、净水机拆装更换滤芯及可能遇到的问题
……
这台净水机,如果全部更换原装配件,同时请人上门更换,至少需要700元左右,而且零件老化,很有可能进一步增加更换零件,对于工具控,对于DIY迷,对于爱学习的我,对于追求性价比的我来说,这不能忍。

此次净水机修复利用,配件更换及新置必要配件,清单如下
1、更换1-5级滤芯,其中1、2、3级滤芯使用原装滤芯,4、5级使用汇通兼容滤芯;
2、更换压力储水桶;
3、新安装鹅颈水龙头,以及4分转2分PE三通阀门;
4、纯净水水质检测笔;
5、2分pe管、2分PE管管件、滤桶扳手等

对我来说,4分、6分、1寸这种铁管,以及PPR热熔管的水暖施工,已经不在话下,可以非常熟练的操作,然而,对于净水机系统,1分、2分、3分的PE管施工,确是大姑娘嫁人坐花轿,头一回。搞到了东研净水机的更换滤芯教程,这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干就是了!

淘宝第一单:鹅颈龙头+4分进水三通阀门,39.9元

第二单,原装前三级滤芯132元,赠送1、2、3级滤桶扳手

第三单,小米TDS检测笔,29元

第四单,汇通第四级ro过滤膜1812-75,以及第五级滤芯、3.2公斤压力储水桶,2分pe管及配件等,合计121元

所有零配件都在这里了,总共花费39.9+132+29+121.6=322.5元

东研净水机更换滤芯教程,在这里
https://mp.weixin.qq.com/s/463msx1qO9sofcGfABPIMg

如果你觉得有了教程,按着做,就能顺利更换完滤芯,那就大错特错了,为何这么讲,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楼主:
稍后更新滤芯更换、经验分享

---------------------------------------
话说,经过数天的学习,多少了解了净水机的工作原理,组成部件,市场行情等,就自己这台净水机现状,确定了维修利旧方案之后,先后下单四次,购得所需滤芯、储水桶、专用工具等零备件之后,并且搞到了视频更换滤芯教程,就开工了。

因为这个净水机是从别处拿来的,缺少出水龙头,以及进水2分pe管阀门,因此这两个配件是前些日子提前买回来并安装好的。为何要提前买提前安装?因为这个净水机我不知道是不是好坏,一旦将所有滤芯和配件买回来,安装更换之后,发现净水机有故障,那岂不是歇菜了!就这样,净水机提前几天试机,确认了没有问题。

看了视频教程,感觉也不复杂,心想,正式更换滤芯的过程,应该2个小时可以搞定,把所有可能用到的工具准备好,开工!

首先,按照视频教程,用专用扳手将一级滤芯外壳拆开,滤芯拧不动,使劲,滤芯头部螺纹,断裂,折在塑料座里面了,郁闷,断丝啊,不过我想,反正我有水管断丝取出器,应该能搞定!然后,我没理第一级,用扳手开始拆第二级滤芯,外壳打开,拧滤芯,卧槽,又断丝了,继续拆第三级滤芯,还是一样结果,旧滤芯头部螺纹,断丝!

拿出断丝取出器,用扳手拧,纹丝不动,滤桶的头部还在机器上,不好使劲,拆机。

下图是滤桶座拆下来,和旧滤芯合照。看到断丝了吗?

旧滤芯头部螺纹,年代久远,已经糟了,取下来和滤芯座合影看看

使用断丝取出器,准备取出滤芯的塑料断丝
这回滤桶座已经拆下来,这样干活角度方便了许多,应该可以了吧?结果又失算了,我使劲,使劲,断丝依旧纹丝不动,看着滤桶座的内螺纹也是塑料的,此时,我突然想到,要是把滤桶座的内螺纹撑裂了,这可就彻底歇菜了,不行,不能再用断丝取出器了;

断丝取出器不好用,我的第二个想法是用刻刀,如下图所示,先用右上角的小刻刀,太软,不行,放弃,换钢盾重型刻刀,刀口太宽,伸不进去,失败;

找出我的精密拆机工具系列,明白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拆手机、平板的撬棍、还有修脚刀等。其实我一直想买一套微型木工用的凿子,无奈没有找到合适的,有次在小店里发现修脚用的三件套刻刀挺好,我就买回来了。这次取塑料断丝,这个小刻刀派上大用场了;

先用宽的刮脚刀,锤子砸进断丝,用扳手拧,叭的一声,刮脚刀一号断了,这断丝也太牢固了吧

换用窄的刮刀,当凿子用,锤子砸进去,砸到底,将断丝劈开一个口子,在边上1mm处再劈开一条口子,用最细的撬棍撬,叭,撬棍折了,如下图(后期拍照),取出角磨机,开刃再来,终于将断丝剔出一条缝,然后,继续剔,尖嘴钳子、撬棍配合,OK了

至于剔下来断丝,大家自行脑补吧。因为断丝和滤桶都是塑料的,不敢使劲,第一个断丝经验不够丰富,我整整鼓捣了半个小时,才算基本完好的将断丝剔下来。剔断丝时忙的我满头大汗,也就没拍照了。第二个和第三个轻车熟路,大约每个3-5分钟搞定断丝;
取三个断丝,搞废了我一把刮脚刀,和一个撬棍。刮脚刀可以用角磨机切断断刃,重新磨出刀刃,而那个撬棍就完蛋了!

下图是剔完2个断丝后拍的照片

拆机,取断丝,装机,加起来忙活了差不多1个小时吧,现在开始更换1-3级滤芯。本来按照视频教程,每换完一个滤芯,都要冲洗,才能换下一个。但是因为旧滤芯都拆坏了,所以也就没法换一个冲洗一个,索性,我就1、2、3把三个滤芯都换了,一块冲洗了!下图是取完断丝后,更换第三级滤芯

把机器搬回厨房水池下边,接上水和电,冲洗1、2、3级滤芯;
TDS笔测试只更换1、2、3级滤芯后的TDS值,记录;

继续更换第四级RO膜滤芯

外壳用专用扳手打开,ro膜滤芯不太好拆,用日本工程师钳子,抓住头部边拽边旋转,顺利取出RO膜滤芯;

新旧对比一下

将RO膜滤芯安装完毕,装机,冲洗并试机,机器转了两下不转了,显示保护

请教卖滤芯的淘宝卖家,告诉我是净水机底部,有个漏水保护器,让我拆下来,晾干后再试机;

我直接拔掉漏电保护器,继续试机,漏水。
换管,换快插接头,忙的我晕头转向,净水机的位置,决定了必须蹲下甚至趴下,静静的观察,可是,有的漏水很缓慢,趴在地上观察20秒甚至1分钟,才能看明白哪里漏水。
找到了漏水地方,处理这的漏水,必须拆掉滤桶,拔掉相关的管子,才能处理,而且PE管比较硬,所以,经常是这里不漏了,相邻的接头本来不漏水,这次它又漏了。
漏就漏吧,漏的不厉害,我先换第五级滤芯,回头再处理漏水的事;

更换第四级和第五级滤芯,都需要插拔三根PE管,然后拆开膜壳,膜壳里的管件有时也需要处理一下,比如松动了,要缠生料带,比如快插头的密封圈老化了,更换密封圈……

换完第五级滤芯,回头处理第四级漏水,将膜壳拆下来研究,原来是这里的快插件老化

就是这个

我买滤芯时,考虑到滤芯壳(膜壳)的弯头有可能老化损坏,所以加购了不少2分pe管件,如下图,发现膜壳上的弯头,不是2分外丝转2分快插弯头,细了一点,这是1分外丝转2分快插弯头啊,这玩意老化了,我没有备件,咋办呢?

琢磨了一会,拆新的,取出密封圈,换到旧的1分外丝弯头上,问题解决了

缠上生料带,这个1分外丝转2分快插弯头,复活了

装机,继续观察漏水,继续处理,OK!

现在还有2个问题,首先是废水排放问题,有2种解决方法:自己改装,或者买5通下水管。既然自己能动手,也有2分PE管配件,那就自己做一个吧,先不买了!

下水的问题解决了,最后处理一下电源插座,这个活比较简单,就是位置关系,不太好干,尝试了几种方案,最后搞定,这里就不表了!

最后,净水机修复及更换滤芯完工,不能忘记测试一下水质,否则花了好几百元,耗费了这么大的时间与精力,瞎忙活什么呢,是不是?
有意思的是,我先下单买李小米TDS测试仪,之后下单RO膜滤芯,那个老板送了我一只TDS水质测试仪,重复了,因此我手头就有了两个TDS笔,正好可以对比一下!

所有的测试数据,都在这里

净水机还是有很强大的过滤能力的!

网友A:
我的滤芯用了二年了也没去换它。

网友B:
既然要换这么多东西,不如直接买全套大流量的自己DIY无桶了,这种来客人什么的水经常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要换这么多东西,不如直接买全套大流量的自己DIY无桶了,这种来客人什么的水经常不够。 ...

说的极是。
这种老款的净水机,弊端确实不少。我因为之前对净水机这个领域是零基础,完全从零开始就DIY净水机,似乎有点不太现实,估计很难DIY出来一套完美的净水系统!

你看我帖子里提到的那个DIY净水机了吧?那个DIY的净水机所需的知识点和技术,我还没有完全吃透不说,而且对他这个有5年以上净水机经验的人DIY的作品,我看了之后都不太满意。所以说,我这次换芯利旧,也是一个敲门学习的过程!

网友C:
75g的RO膜,增压泵呢

网友D:
其实应该把前三级改成通用的滤芯,3级过滤正常是更换最频繁的  建议6个月。而原装的比较贵,质量还不见得多好,通用的滤芯就很便宜了  一套也就20多元。原装后续成本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应该把前三级改成通用的滤芯,3级过滤正常是更换最频繁的  建议6个月。而原装的比较贵,质量还不见得多 ...

这个今天刚换完滤芯了,先观察、用一段时间看看,能用好用的话,下次换滤芯前改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75g的RO膜,增压泵呢

增压泵没坏,还使用原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滤芯用了二年了也没去换它。

ro膜前面的过滤膜,至少得换了吧

网友E:
朋友,我想说的是你这太净水器不值得花这价钱恢复了,这净水器用的专用规格耗材,售价太贵,且75G的制水量小,用的存水罐时间长也容易二次污染。不如直接买一套全新400G的净水器,通用配件费用便宜,且不需要存水罐。就算加价换上质量好的邓原泵或者三角洲泵也比你修复这东西来的便宜,且利于今后的维护使用。

网友C:
低压400g的RO膜定期清洗一下比较省事

网友F:
说实话这款机器老了,拿来练手还行,用的话建议自己好好搞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实话这款机器老了,拿来练手还行,用的话建议自己好好搞一套

我现在也有点后悔,今天实操维护和换滤芯,就折腾了一天,处理塑料断丝、处理漏水、解决保护模式故障,把我累个半死。在动手之前,学习、请教花的时间和精力,更是不计其数。

这个机器不但制水量少,噪音是真的烦人,噪音不小,也不知是不是哪里还有故障,大晚上的,水泵停几秒,转几十秒,就这样循环,不停的制水,不知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压400g的RO膜定期清洗一下比较省事

以后自己DIY个大的,400G或800G,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朋友,我想说的是你这太净水器不值得花这价钱恢复了,这净水器用的专用规格耗材,售价太贵,且75G的制水量 ...

忙活完了,看到哥们您的回复,我是非常的郁闷、闹心啊,花了3百多元,耗费了N多精力把这机器搞定,这破机器制水量太少太慢了,洗菜做饭泡茶,明显不够用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忙活完了,看到哥们您的回复,我是非常的郁闷、闹心啊,花了3百多元,耗费了N多精力把这机器搞定,这破机 ...

一般都是买新不买旧啊,就像电动工具,现在的比早些年的强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都是买新不买旧啊,就像电动工具,现在的比早些年的强太多了

现在有什么样的无桶净水机可以推荐的,容量需要大一些的。
要提供给家庭3-5口人日常饮水、煮饭、泡茶等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有点后悔,今天实操维护和换滤芯,就折腾了一天,处理塑料断丝、处理漏水、解决保护模式故障,把 ...

你这明显是高压漏水,或者高压传感器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忙活完了,看到哥们您的回复,我是非常的郁闷、闹心啊,花了3百多元,耗费了N多精力把这机器搞定,这破机 ...

才300多不算贵,我还以为你真花了四五百。如果是通用滤芯,前三级10块钱不到,专用滤芯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