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自动收发电路收到乱码

楼主(2019-04-14):
按网络搜索搭了个RS485自动收发的电路,TTL转485(姑且叫发送)正常,485转TTL(姑且叫接收)不正常,会收到乱码:

串口工具测试如下图:

网友:
是不是有干扰

楼主:
应该不是,在电脑桌上调试,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在电脑桌上调试,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干扰

是不是电路走线有问题,导致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路走线有问题,导致干扰。

我是把TTL挂在stc8单片机上,等待状态单片机的TX脚为低电平,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路走线有问题,导致干扰。

查到了,是单片机默认P3.1口模式没设,默认低电平,处于发送状态而不是接收状态。

网友(2025-05-12):
电路走线有问题,导致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