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烧坏不亮的环鑫照明5w led灯泡

楼主(2019-04-14):
周末有空,今天再次回乡下看看老爸老妈,虽然清明节时已经回去过,老人年纪大了希望子女多回家看看。
虽然只有一周没回去,老家的灯还是有几处小故障,当年花了好几十买的那种说是防水的15W室外灯也全坏了,本来用在院子里的。有真正用过的质量好的各位朋友有推荐的不?
这只拆开的环鑫照明5W灯泡也用了两三年了,虽然说是阻容降压的,这种放炮式电容解开的,大多是灯珠开路造成没负载电压过高所致。验证测量过灯珠有开路的,没修的价值只是给大家分析问题提供参考下。其实如果元件质量过关,灯珠不开路,电容不放炮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A:
有真正用过的质量好的各位朋友有推荐的不?

---- 飞利浦 松下 美的(早期的质量比较好),这些虽然贵点儿 但用的更长久。

雷士之类的也用过,感觉一般般。
以前的佛山照明在白炽灯时代知名度高,但是拆过它的LED灯,做工不好,功率也不达标

网友:
好惨烈 ,爆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真正用过的质量好的各位朋友有推荐的不?

---- 飞利浦 松下 美的(早期的质量比较好),这些虽然贵点儿  ...

淘宝上现在都是在拼价格,买不到真正的好灯了,可以找论坛上有材料的坛友做,用LG的灯珠来贴也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没有伤人就好!

网友:
自己老人家不要买便宜货!尽量买大牌的,让老人放心!

网友:
我住房子楼道声控=人体感应灯泡坏了,是灯丝灯泡,我有2个阻容降压LED玉米灯,高压电解不好找,我都拆做它用了,试一下可以点亮就不管直接换上去,用2年多正常点亮。。。

网友:
可以想象到爆炸的一瞬间插座里面冒出的火星有多大,话说我被电容放炮时的声音震得耳鸣了好长时间,差点崩到我

网友(2019-11-05):
换个恒流驱动 灯板加强散热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