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孤陋寡闻拆轻触开关

楼主(2019-04-14):
自“OO”眼保仪的电路板上见到,第一次见这种造型的,拆了见识见识。

近看

活动卡位

尚能饭否?

惊喜

顺序开拆

下图标得有歧义,应该是形变弹响的锅仔片

可拆部分顺序排列

这种开关耐用,维修也方便,赞一个。
谢谢你路过!

网友:
确实没见过这种,还有7M

网友:
轻触开关的前身,以前很多电子产品不考虑使用空间都是用这种。

网友:
开关 触电看起来氧化了,其实不然,就楼主这种开关,触点相互接触的面积非常小,通常1mm2不到。

其实只要 触点相互接触的地方没有氧化,被电火花烧蚀,其它地方怎么氧化都没事。。

网友:
施乐打印机 板子上有这类开关

网友:
镀银的,有点氧化也正常,下次别用铁器去刮啦,用2B橡皮擦就能解决。

网友:
先直接加点万能润滑剂防锈剂。现在有好多无锁按钮,直接用锅仔片接触,鼠标微动结构要复杂。

网友:
高级货,镀银的开关,有点氧化很正常

网友:
第一次见这轻触开关

网友:
长期带电的就容易锈蚀

网友:
谢谢分享。。。。。这设计必须点赞。。。。。

网友:
洗衣机有种防潮的轻触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