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DIY 6口快充(附超声焊接外壳改螺丝方法)

楼主(2019-04-14):
从坛友那弄来两套6口USB快充套件

散件全家福

电容电感插件

贴片小件

两块PCB

IC

焊接IC得用热风枪,因为IC底部有散热焊点,电烙铁没法焊接

全部IC先用热风枪固定在PCB上,然后再用电烙铁加焊8个脚

一块PCB的贴片件基本完成

焊接背面插件

先从中间开始焊接电感

然后再焊接电容和USB口

修剪掉多余的引脚

最后焊接USB口

一块完成

正面效果

背面效果

测试每一个口

顺便测试一下上次做的变态充电线

楼主:
接着开始做外壳

翻出来一个报废的奥瑞科4口充电器,这个一直没舍得扔掉,今天总算派上用场

其实里面的元件早已经被我拆掉了,只留下USB口

板子大小刚刚合适,只可惜USB口不合适,给外壳重新开孔也不好看

趁还有一块没有焊接完成,干脆切掉两组模块,然后飞线USB口,这样外观好看点

分离多余的两个模块

更换矮一点的电容,可惜只找到三个

另一个就躺下来吧

USB飞线

固定电路板

焊接USB

拆掉充电器原来的AC插片,插片也能利用上

外壳原来是超声波焊接的,这里顺便教大家怎么用螺丝固定

把拆下的AC插片打孔攻丝,老虎钳夹住,直接用充电钻慢速攻丝即可由于插片本来已经有一个孔了,而且孔径比较大,本来打算用3mm螺丝的,只好用4mm螺丝了

再旁边再打一个孔、攻丝
打孔攻丝完成

给外壳定位打孔

先用小钻嘴,再用大钻嘴扩大

固定垫片,先上紧一边的螺丝

这是内部

扣上外壳,螺丝孔位置刚好对上

把另一边也拧紧

(更新)坛友建议启发,改成下沉式螺丝,更美观了

再给外壳打孔安装电源输入插座

内部上AB胶固封

装好电路板

拧紧螺丝(另一侧同样用螺丝固定着)

这样外观上算是比较完美

测试

这样就有三个充电器了

网友:
充电线够变态~

网友A:
模组成本多少?

网友:
楼主牛批的不行啊··那个线好腻害,0.75的吧?

网友B:
这外壳合适了,螺丝用m3的沉到外壳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外壳合适了,螺丝用m3的沉到外壳就更完美了

本来想用M3的,不过插片上原来的孔比M3要大,所以只好用M4

更新下沉式螺丝,确实更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组成本多少?

一套差不多要5000M币

后续:折腾无价,打造独一无二QC充电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202

网友:
奥瑞科那个我天天用着也没见用坏一个,手上有四个在用,都活的好好地,办公室一个,书房一个,卧室一个,还有一个随时流动携带使用

网友:
做得漂亮,要我是我做,我能做一星期,我忒懒。

网友:
不错,这个充分多的充电口了

网友:
充电线好变态

网友:
不得不说这个外壳利用得相当完美,板子割开很不错,4+2哈哈,木牙膏啦,回头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组成本多少?

之前积分商城整套4599积分包邮哈

网友:
哈哈,偶用塑料片+自攻钉固定,方便,就是强度差点

网友:
如果有发黑的螺钉更好

网友:
一变二,电源外壳改得好看

网友:
整的漂亮
没子弹了

网友:
盒子很衬,手工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