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请教下低成本做led测试仪。

楼主(2019-04-14):
今天给邻居修电视,发展是背光烧啦。我用九牛二虎之力吧背光拆下来 发现没有测量仪器。只有拆开我我的直流电源。这个电视是三个灯条串联的。分开用20V 电压测量。一个只亮三个灯。一个上有7个灯珠。另两个不亮 。不知道自己是电压低还是灯珠坏啦。这时想到论坛里看到几个相关帖子。可是不知道那种最方便。花钱最少。毕竟用的少。花多的钱没有用。
最后说下原理和需准备的配件。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个帖:
废旧电蚊拍改制LED灯条灯板简易测试器,价廉实用的维修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64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个帖:
废旧电蚊拍改制LED灯条灯板简易测试器,价廉实用的维修工具
http://bbs.mydigit.cn/read. ...

这东西我没有。只能在论坛找个10元多的然后拆啦。

楼主:
这个里面的变压器 12变220 的吗 在淘宝上没有搜索到啊 还是我理解错啦

网友:
找三个隔离的led驱动串联,比如单个驱动参数是20-50v 240ma的,用拨动开关切换灯串数量,输出分别有50v/100v/150v三档电压,那么最高大概能测量到45约串的灯条了,最低7串灯条

网友B:
可以直接用万用表测单个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用万用表测单个灯珠

你还焊下来一个一个测

网友:
5V电源串个1K电阻一个个测啊,不用拆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里面的变压器 12变220 的吗 在淘宝上没有搜索到啊 还是我理解错啦

一直用图二的,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用万用表测单个灯珠

有的可以测量 昨天电视剧背光的发现不能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图二的,很好用。

变压器 是什么样子的 我也想做变压器的。

网友D:
用两个旧的3V钮扣电池,电脑主板用的就行。串联接两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两个旧的3V钮扣电池,电脑主板用的就行。串联接两根线

我想测量的是灯条。是一起测量 。比如不拆屏幕情况下测量背光灯条。需要很高电压,和小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 是什么样子的 我也想做变压器的。

用两个220转12V的变压器,最好同规格或者说攻略差不多的,变压器功率影响点灯能力,别太小了,50VA应该够了,我用的两个差不多个头的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220转12V的变压器,最好同规格或者说攻略差不多的,变压器功率影响点灯能力,别太小了,50VA应该够 ...

就找到一个!另个在淘宝路上那!!也不知道组出来的啥样!一个不知道多大的另个是5瓦的

楼主:
谢谢大家!最后决定还是用变压器吧!不祸害电蚊拍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里面的变压器 12变220 的吗 在淘宝上没有搜索到啊 还是我理解错啦

不怕危险,可以采用双RC降压,将火地都隔离开,这样的话,同样的电容计算的电流,电流得折半,但是无论摸哪边都不是直接挨电,我在灯具厂测灯板,就是用RC降压电路串合适的百K电阻或者47K电阻去点灯的,反正亮点就行呗,主要是判断哪个坏,这种成本可说是最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