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没有爆震传感器 高速行驶的嗒嗒嗒声是爆震么

楼主(2019-04-14):
前一段时间  我那个 491国4的福田风景  加速跑  故障灯亮   显示 P0300 P0301  就是失火 和随机失火

还有金属震动声音   一加速踩油门故障灯就闪烁  怠速就常亮  冷却后重新启动就OK  故障灯虽然不灭 但是 故障码变成历史故障码 清除后正常
但是下次再次跑一段时间后  从50-60时速 提速到 70-80 仍旧是 有响声

当时以为 其他原因引起的缺缸    后来琢磨了下 估计是  那个 行车电脑插头问题 查了下的确如此    之前发现行车电脑和全车线束卡不住 找不到原因 这次仔细看了下结构发现  其实就是修理工 秀丽的时候拆装不当  ECU上面6个卡子断了4个  剩下2个 对应的插头位置卡子还变形了 整形后凑合能卡上了 但是使劲拽仍旧会掉下来  之前我使用7-8个尼龙扎带的  估计拉不紧  修理工之前用钢丝绑的  我看钢丝受力面积小  插头上都被勒变形了

我琢磨了下 就用  不锈钢卡箍  91-118mm那个直径范围的卡箍 给固定了 卡箍毕竟较宽  受力面积大  另外为了防止划伤ECU 和插头 用自行车内胎 垫了下 卡箍下面  让受力更均匀

然后 跑了下 省道顺平路  发现加速还是有金属敲击声  开始怀疑这就是爆震   但是暂时不亮故障灯了   用OBD读取爆震传感器数据  一直是1V多 很稳  分析爆震传感器坏了

回来后 检查爆震传感器    找不到插头   仔细看了半天 同样 用MT20U2 德尔福电脑的车型 比亚迪 长城都用了爆震传感器    引脚用了第5脚和 69脚   69脚是信号 5脚是 模拟地

而我这个福田491 发动机 找不到爆震传感器   倒是在 机油滤清器旁边找到个螺丝孔 看位置 是在 2 3缸中间  估计就是设计传感器位置 但是无插头  回来对着网上的图片看了下  福田的全车线束插头  69脚是空的    看来设计的时候就没传感器  不知道找到了传感器  把这个引脚接上后会不会有作用  因为硬件上 德尔福MT20U2是有传感器的   但是 里面的固件估计也有 发动机适配的问题吧     MT20U2可以配多种发动机    比亚迪F3就是用的这个MCU 但是发动机可不是491   估计 找到长城皮卡的 491 国四发动机的电脑板就能适配了 因为 长城491发动机国三之后就增加了爆震传感器

转了一大圈 看来  最后爆震还是出在 汽油上

之前汽油用完了  叫拖车拉到加油站 那个加油站的 油价4.89 不过周围人都说他家的油一般   这次加满加了72L   回来路上就发现 50时速 提速就 发动机震动  当时以为是  车上灭火器和车厢共振呢  实际就是严重的爆震了   震动一段时间  发动机故障灯闪   这应当是  发动机共振 导致  ECU插头松脱接触不良 引起 失火    第一次 出现这个故障后  冷却后 又可以正常跑   但是上5环后 提速仍旧震动  发动机灯又会闪烁  实际上仍旧是 发动机爆震引起的  插头接触不良? 也许是热胀冷缩的问题引起的把   然后 回家读OBD故障码是 P0301 随机失火

只是那次回去后 凑巧 水泵也坏了  到家门口漏水了 所以  P0301的问题就清除了故障码后就没管  重点更换水泵  和节温器了

之后仍旧出现同样的故障    当时也怀疑汽油问题  但是 更换了2个加油站 有的还是 经常去的(一家保定满城的5.29元的 已经加了4-5次都没事  这次仍旧有响声  还有一家4.69是唐山的 )  还是有 加速震动  当时琢磨是不是缺缸  不过回来后发现故障码变成了P0300 直接是 失火了  当然仍旧是历史故障码  因为 在五环路上发动机闪动的时候  我立刻靠边熄火   同时还发现 怠速不稳定  有时候会变高 而有时候直接抖动熄火  怀疑是 线束接触不良  之前怠速偏高就是  推了推ECU插头就好了  说明是正巧  ECU接触不良导致怠速马达没信号  停在了上次响应的位置了

所以才有了回来 把发动机线束和ECU上插头的 尼龙扎带换成了 不锈钢卡箍的过程

然后本次又去了唐山  顺平路上做加速测试 还是  有震动   还有就是爆震传感器信号是一条直线 根本没反应    这时候怀疑是爆震传感器坏了

这次加油是又更换了一个加油站 4.75元的油    仔细测试  只有 行驶一段时间  时速从50-60加到 70以上的时候 还是 比较急加速才有 大震动   但是也是震动几秒钟就OK了 怀疑是 水温达到正常水平后   发动机转速在2000转左右 提速还是大扭矩的情况下 才会爆震  如果缓加油门 也不会爆震  而且发动机 不亮故障灯了

回来后仔细对了 原装新的 发动机线束图片 确认 福田风景491发动机  国四的发动机竟然没有 爆震传感器 缸体上有位置  ECU上有插针  但是  线束插头没有接    也没有 对应的传感器插头

最后分析 估计 在那个保定京南加油站的油 标号不够  又加了整整一箱油    所以 造成经常爆震   稍微提速都爆震   爆震正好导致 ECU插头接触不良 所以才出现了随机失火P0301的问题  发动机故障灯闪烁     凉下来后 插头又接触良好了 所以又能跑了

之后 更换3个加油站都有爆震 实际上应当是  原车里的油没有用完的缘故    因为随着 加油3次后   爆震明显少很多了  之前在别的加油站加油  4块多的汽油 不仅跑起来没问题   而且通过了帝都的 年审尾气测试

而这次出问题的京南加油站 估计也就是一批油品不好而已 之前 办了3个卡 每卡1000元  最早2016年底  汽油才3.8元一声 也没出现爆震等问题的  当然当时 油耗比别的加油站的 油稍微 100公里高1L左右     怀疑是 当时的汽油掺了酒精? 因为酒精貌似能 抑制爆震

这次 加油  虽然有爆震 但是对于我这个  2.2L排量的大福田  油耗并没有增加   仍旧是 8.9L/100km  和别的加油站 一模一样的油耗  估计是  没加酒精 但是  石脑油加多了 添加剂不够  辛烷值不足引起的爆震?

其他的车一般都有爆震传感器    如果爆震会 自动调节点火提前角    而我这个车没那个功能 直接就体现在了爆震上了  就是金属敲击声

另外  百度了下  平时我这个车  时速50以上 5档时候   发动机有轻微  嗒嗒嗒的声音 貌似也是爆震  只是很轻微  一直以为是 气门声

不过想想 气门声的话要有应当一直有  而不是  时速50以上才有 估计我这车就是一直有爆震 只是轻微爆震  据说  ECU调整到临界点 轻微爆震的时候最省油   我这车 之前都没节温器   油耗也就 9L多 100KM   燃油效率应当不低了   估计就是ECU调教的好 ?  这次是碰到 辛烷值不够的汽油了  才出现较大声音的响声  也才引起重视    不过重视归重视 也没法解决  只能以后有闲工夫尝试把爆震传感器装上 线接上尝试下看看有效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