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那么精致的阻容,炸了两个灯珠。拆 佛山照明 3w玻璃球泡

楼主(2019-04-14):
挺精致挺好的灯,也挺漂亮的。。。某一天它一开灯就爆闪,,,过了一会就暗暗的了。。。。一直没管他,让它在灯里面装着,希望能复活。结果没戏,一直暗淡的光
今天杀了

暗淡。。。

佛山照明3w

屁股,铝。有散热口

玻璃的不敢用手,用卡从缝隙插入,用软硅胶黏的

慢慢插入,打开

打开了

炸了两个灯珠

插电看看

翻开灯板,

4个二极管组成整流器,阻容无疑。看了一下,滤波电容没炸。。。。不是说阻容灯珠开路之后滤波电容必炸的吗

研究一下灯珠吧

扣掉一点,硬的,里面都黑乎乎了

磨砂玻璃罩,不是塑料。磨砂可以扣掉

装回去吧,还没有合适的3528灯珠,没法换。一边放着等灯珠偶遇吧

没了

网友:
灯珠都烧穿了,

网友:
虽然是阻容,比那些三无强多了。

网友:
我今天路边捡了一条t8尸体,把灯条拆回来了

网友A:
   手指甲里很脏很脏、、、、鸟。

网友:
我感觉也是散热不好造成

网友:
我也有两个这种FSL小球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指甲里很脏很脏、、、、鸟。

刚刚干完活回来

网友:
 不去好好读书、、、、鸟?

网友:
这。。。还不扔掉

网友:
阻容球泡还是不错的,至少在可靠性上比恒流强,炸机只是小概率事件。阻容长寿与否,主要看降压电容是400V还是250V的。

网友:
做工还可以的嘛,灯珠体质问题吧

网友:
换两个珠试试吧,总觉得不全换用时间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