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两帖合一 厂里换个声光报警灯 家里换个净水器滤芯

楼主(2019-04-14):
一台高温炉的声光报警灯声音突然变很小,小到听不见,估计只有20-30分贝左右,在车间里根本听不到它在响,机器买了才半年,就跟采购说了,采购找厂家要了个配件过来,换的任务又是我的了

型号一样,版本不同了 标签内容也变了

底下三个螺丝固定的

拆下坏的

新的线包一层胶带,旧的那拆过来的,防止刮伤线 这是220v的

装回

接好线,交流220v 不用分极性

理线管复原

试一下,声音很大,至少100分贝

顺手打开看下,和坏掉那个一样

回到家里继续干活,净水器的滤芯距离上次又有3个月了,

全部拆下清洗,实际只换最右边那个,

好黄,不过这算好的,见过黄到发黑的

新的

装回排污口放水

换下的滤芯特写

内圈还没黄,有些用久的是里外一样黄

这是星期五的事,不是今天干的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这水质…………三个月就这样,还好pp棉很便宜。后两级几个月换一次?

网友B:
没拆开看下蜂鸣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水质…………三个月就这样,还好pp棉很便宜。后两级几个月换一次?

一年,前面换勤快点,后面脏东西就少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拆开看下蜂鸣片?

之前拆过一个,就一个片片

网友C:
滤芯换早了, 物尽其用吧

网友:
谢谢分享。。。。。老猪万能的。。。。。。

网友:
不错,为了安全,很有必要

网友D:
拆下来的求赠送,修一下放我车上,giao giao giao响不错

网友E:
老式的是里面有个电机转光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式的是里面有个电机转光杯

同意,哈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拆下来的求赠送,修一下放我车上,giao giao giao响不错

这个“giao”是什么声音(字),求科普

网友:
这警灯是阻容降压的?

网友:
还没用过净水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滤芯换早了, 物尽其用吧

我买的时候配了10个滤芯,没事多换换

网友G:
謝謝分享  呀呀 还是LED的。。坏的是什么病?

楼主:
引用 网友G:
謝謝分享  呀呀 还是LED的。。坏的是什么病?

应该是蜂鸣片坏了,或者驱动管坏了,有空了修修好,如果修好就当备件,有两台机器用这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giao”是什么声音(字),求科普

上哔哩哔哩搜giao哥就知道了

网友:
家里用的是陶瓷滤芯(单个的),过滤水经过磁化器再用来煮吃、烧开水。滤芯用两个月就取下来洗一洗、刷一刷,又可以用两个月,已经使用了十多年,中间只换过一根滤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蜂鸣片坏了,或者驱动管坏了,有空了修修好,如果修好就当备件,有两台机器用这灯 ...

楼主确定:蜂鸣器可以发出100分贝以上的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