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富斯FS-i6x无损改锂电池供电

楼主(2019-04-14):
(图片)

网友:
玩RC了?很烧钱的。。。

网友:
谢谢分享。。。。。看样子挺高档的。。。。

网友:
这个电压不会有问题吗?再一个,这电池太小了吧!

网友:
可以换更大的手机电池

网友:
不错,这下就持久了

网友:
如果原来是5号电池,直接放两个14500锂电池并联不行吗
还装个转接插座多费劲,直接焊啊

网友:
“直接放两个14500锂电池并联”   窃以为如此!

网友:
謝謝分享  这是什么高级玩家。电池太小。。

网友(2020-02-28):
这款可以直接用1s电池驱动吗?我看有些人说可以有些人说不行

网友:
这电池也太小了吧,能用多久...

网友A:
1.5伏4节6伏电你用4.2伏带电压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伏4节6伏电你用4.2伏带电压太低了

有点低,飞机己失控,现7.4v加二极管降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低,飞机己失控,现7.4v加二极管降压

隔壁论坛有改1s的啊,里面是个lod,最终要转成3.3v

网友(2022-07-26):
也正学改一下,我用4节1.5V电池用到4V以下报警后,观察输出的波形跳动较大,实际上可以用到电压低到屏都不显示的状态下,依然有信号输出的,但是PWM,PPM或者IBUS,VBUS信号都会波动非常严重,具体此时候多远距离会无法接收信号没测试,我是离近接收机做的试验,官方公众号有个改2S的帖子https://mp.weixin.qq.com/s/wTIUMTCHFb3-nITUMcxYng,是把输入的电源通过ETA1483进行DC/DC转换电压,这芯片支持4.5V-18伏的输入,所以4S输入电压是完全没问题,但是电压测量的分压电阻本身是固定的,所以4S时测量的电压最大也就是9.78V,连接里有详细说明

实际上板上有两只6206A的LDO芯片,分别给主控和无线模块供电的,最大接入电压9v,所以理论上可以直接2S电压输入,但充满电后为8.4伏,此时8.4-3.3=5.1V的电压差,损耗会加大,这会导致6206A温度升高,时间长可能会不安全导致烧坏6206A,如果是开路还好,后面的MUC,无线模块不会烧坏,如果是击穿短路,哪就等于8.4V直接加载到MCU和无线模块上了,会直接烧报废

如果直接使用磷酸铁锂电池3.2V两节+占位筒,应该也是可行的,充满电后为3.7*2=7.4V,比2S电压低1伏,理论上比直接2S电压更安全,LDO在充满电时4.4伏电压降,当然磷酸铁锂电池在负载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电压降,看许多都说直接使用完全没问题,但也听说过烧控,这应该与LDO体格有关系了

另一种是直接使用1.5V充电锂电,恒压哪种,但非常贵,买没虚标的4节+充电器都一百多了,这种电池有的品牌在电压低于多少伏的时候让电池输出1伏,刚好4节为4伏,遥控报警电压,有的是电压低于多少伏后直接断电,具体看介绍

综合起来,还是DC/DC降压方案较为安全,改了后可以直接原2S锂电,或者两节15400锂电+两节占位筒,或者磷酸铁锂电池3.2V两节+占位筒,都很安全,但DC/DC降压改了后,最低输入电压就是4.5伏了,而且DC/DC输出纹波较大

另外看PCB板上好像还有线性稳压芯片的空间,具体没拆,只是看到网的图片,如果使用比如7805这样的稳压模块,输入2S电压是完全不成问题

1S供电最好做一个升压电路,把输出电压配置为4.5-5伏左右,此电压相对于6206A来说是最理想的输入电压,用一个比较电路进行锂电池电压监测,当电池进入过放电压的临界电压值时,把输出5伏的电压调整为4伏输出,这样遥控器就能监测到电池电量不足的报警了,这样遥控器啥也不用改了

网友:
电池小了点。

网友:
找两个铁锂14500,完美解决。

网友:
加个充电宝的主板,5v输出试一下怎么样,还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