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电子变压器做快热烙铁可以吗?

楼主(2019-04-14):
这个电子变压器可以做快热烙铁吗?

网友A:
隔离带就可以 低压侧可以接地

网友B:
可以,缠上两圈粗铜丝就可以接22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缠上两圈粗铜丝就可以接220了

刚刚炸了一个。三极管13003,1欧姆电阻 也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带就可以 低压侧可以接地

刚刚炸了个13003和.1欧电阻

楼主:
2.5平方线重叠绕2全已足够了。烙铁头铜丝用0.5mm铜丝。3秒发热。还要改改

网友C:
看我做的,用两年了,从未掉过链子。

网友D:
射灯变压器最高是50W,快热烙铁最小也要300W,远远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做的,用两年了,从未掉过链子。

请教师傅。我开始搞了4圈炸管,用1.7mm铜丝烙铁头。是不是次级反馈要求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射灯变压器最高是50W,快热烙铁最小也要300W,远远不够的。

次级反馈电路太高。初级扛不住导致?当时匝4圈,1.7mm头.爆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做的,用两年了,从未掉过链子。

师傅您这是多少瓦的板子?我思路想在220度到250度左右的温度。昨天最后虽然成功但是热的温度太高。焊锡都发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师傅您这是多少瓦的板子?我思路想在220度到250度左右的温度。昨天最后虽然成功但是热的温度太高。焊锡都 ...

用的是100w石英灯电子镇流器(60w的也可以),次级绕2圈(3圈也可以,热得快但容易烧红头子),烙铁头不可采用铜丝(容易烧元件),可采用直径2毫米左右的镀铬钢丝或铁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100w石英灯电子镇流器(60w的也可以),次级绕2圈(3圈也可以,热得快但容易烧红头子),烙铁头不 ...

多谢指出。这学习了。原来烙铁头电子变压器有不同处理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100w石英灯电子镇流器(60w的也可以),次级绕2圈(3圈也可以,热得快但容易烧红头子),烙铁头不 ...

非常详细感谢师傅。

楼主:
今天绕次级应该用多大的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绕次级应该用多大的线?

按次级输出功率80w算,次级输出2v,80除以2等于40a,用6平方毫米的导线就可以了。简单一点,导线差不多能塞满接线柱的孔就行了。另外,如果导线太粗的话,也穿不进那个环形变压器的孔啊……

网友:
以前用节能灯镇流器改过,感觉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次级输出功率80w算,次级输出2v,80除以2等于40a,用6平方毫米的导线就可以了。简单一点,导线差不多能 ...

非常具体多谢师傅

网友(2020-05-14):
好办法啊!!值得做已个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