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200万像素的海康威视萤石云C2HC互联网摄像头拆解

楼主(2019-04-14):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待拆的主角:

网友:
200万像素的话,一般是OV4689等视频感光片。

网友:
镜头看着挺高级

网友:
可惜只200万像素,还能干啥呢?

网友:
镜头  好像不错 楼主拍摄不错

网友:
房东电梯口就放了这么一个,usb充电头供电的

网友:
海康的做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A:
不理解为什么支持TF卡的摄像头都不支持ONVI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为什么支持TF卡的摄像头都不支持ONVIF.

做了ONVIF的还要做有线网卡,做接口,做出来体积大,带小尾巴,复杂,不适合家用,这种就是手机看或远程存储的时候,才连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了ONVIF的还要做有线网卡,做接口,做出来体积大,带小尾巴,复杂,不适合家用,这种就是手机看或远程 ...

ONVIF没说不支持无线网络吧?

网友:
CMOS传感器没打开来看看

网友:
谢谢分享。。。。200万像素,是错!试试可以微距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了ONVIF的还要做有线网卡,做接口,做出来体积大,带小尾巴,复杂,不适合家用,这种就是手机看或远程 ...

通用协议和网口有个毛线关系,萤石所有的摄像头都不支持onvif,可能是厂家的营销策略问题,但现在萤石的新款录像机支持onvif了,不排除以后摄像头也会支持

网友:
插卡摄像头可能考虑到网传带宽以及存储时长等因素,都把码率强制限定在很低水平,直接导致了画面效果明显打折扣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