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欧姆龙超薄型血压计超微微微型加气泵资料

楼主(2019-04-15):
一台欧姆龙超薄型血压计J20(国产型号6221),最近出现不充气报错的问题,拆开测量充气泵阻值无穷大,此充气泵体积非常轻巧,比一元硬币厚点,网上搜索到的血压计微型泵和这个相比简直大的离谱,网上找不到相关资料和销售信息,特发上来让各位电子爱好者也了解下这款超微微微型泵,看下那位大侠有资料或知道那有买的请告知一声(找售后服务点买的就不用告诉我了)。

网友A:
图片还不够多,说不定是个压力传感器呢,这么小的汽泵,上气速度等到猴年马月

网友B:
也许是压电陶器气泵呢,内阻就是很大,也许驱动电路坏了呢

网友C:
欧姆龙的是全国联保的 官网有各地区的售后电话 邮过去就可以了,不妨电话问问,

网友D:
确定充气泵?感觉压力传感器多的?

网友E:
兄弟,你那个黑色的方形东西是气压传感器吧?可能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有个天马行空的想法,相机有超声波马达,难道这个泵就不可能是??

网友:
还有可能,这个泵是不用线圈的,驱动元件就是压电效应(似雾化器里的压电晶片,算是特种电容,数字应该测不出电阻,就是无穷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还不够多,说不定是个压力传感器呢,这么小的汽泵,上气速度等到猴年马月 ...

腕带式的就是这种泵。     你说猴年马月是臂带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那个黑色的方形东西是气压传感器吧?可能我孤陋寡闻了

压传一般在线路板上焊着并不会悬浮。所以另一个口是压力传感,

网友G:
这个不是,是气压阀

网友:
头一次见到这么小的气泵,可以用到自行车轮组上,辐条和行李带固定住充电宝和气泵,抵消漏气的轮胎,加上自补液和压力保护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压传一般在线路板上焊着并不会悬浮。所以另一个口是压力传感,

是的,压力传感器是另一个口,背面是一个六脚芯片焊在板子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那个黑色的方形东西是气压传感器吧?可能我孤陋寡闻了

压力传感器是另一个口,背面是一个六脚芯片焊在板子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充气泵?感觉压力传感器多的?

两台故障设备一台机器较新和旧的故障设备对比压传阻值差别不大,所以气泵故障可能性非常大,因为这二台出现同一故障的设备共同特点就是使用频率增高后出现的,我估计都是因为使用的次数过多,把气泵内部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欧姆龙的是全国联保的 官网有各地区的售后电话 邮过去就可以了,不妨电话问问, ...

找过区域总代理咨询,这种超薄机只能寄回厂家维修,售后修不了,懒得折腾,这个机器技术含量很高的,除了欧姆龙自己的专用芯片外,硬件技术具体应该就是体现在这个超微微微型泵上吧!换一个手腕充气绑带都要70(不算运费),那要换这个泵可想而知价格应该不低的,算下来还不如再买一个新的低端一些的机器T30J合算(网上2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是,是气压阀

这个就是加气泵,但同时应该也具有放气的功能,不然打完气要快速放气就不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压电陶器气泵呢,内阻就是很大,也许驱动电路坏了呢

有点后悔,在购买第二个机器时,忘记对比测试下旧的充气泵的阻值确认下是否是气泵问题

网友:
既然坏了不如拆开看看

网友:
先测量一下气泵的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