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试验三种二极管做高频探头的效果

楼主(2019-04-15):
高频探头就是给万用表做的附件,用来测量高频交流的电压,因为万用表一般只能测到
1khz,这是对它的频率范围的扩展

先用4148

输入频率10khz,幅度10v峰峰值,探头输出2.986v
电路随意搭的,没有输入峰峰值与输出有效值之间的比例关系
9v
8v
7v
6v
5v
4v
3v
2v
1v
0.5v

可以直接看这个表格,上面数据全在这里
这个粗略的表格可以看出输入与输出大致呈比例关系!

还是这个电路,改变输入频率,幅值固定在5v
100hz
1khz
100khz
1Mhz
10Mhz

这是相关数据表格

------------------------------------------------------------------------------------------------------------------------------------------
二极管换成5399,当时以为它是肖特基呢,后来看来不是,只是高频整流管
测试条件不变

10v
9v
8v
7v
6v
5v
4v
3v
2v
1v

这是它的表格,也是大致比例关系

------------------------------------------------------------------------------------------------------

二极管换成1n60,检波二极管

10v
9v
8v
7v
6v
5v
4v
3v
2v
1v
0.5v

这是数据表格,也都差不多的线性关系

看看各个频率下的表现
100hz,5v
1khz
100khz
1Mhz
10Mhz

这是相关表格

--------------------------------------------------------------------------------------------------------------

下面把输出幅度修正一下,尽量达到输入与输出的标准关系
就是输出的是输入的信号的有效值,因为当时电阻阻值有限,不能完全一致,
只是基本一致

1v
2v
3v
4v
5v,5v的峰峰值正弦波,幅度是2.5v,理论有效值是1.7675v
这里是1.751,低点,凑合吧
6v
7v
8v
9v
10v

从这张表格可以看出,这种整流关系,在输入电压较高时,线性关系比较好
电压越高,误差越小,因为初始误差被弱化了,
但是在小信号时吗,由于二极管的影响,输出幅度上不去,而且管子压降越大,输出信号
幅度越低

在100hz到10Mhz的频率范围内,输出的波动不大,应该小于5%吧,没计算
这个表现还是可以的大致算了一下,表格如下,两端偏差逐渐加大,符合理论规律

网友A:
什么时候玩烦了,记得便宜处理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玩烦了,记得便宜处理给我

你说的是啥啊,信号源?

网友:
累不累,买个61E啥都解决了

网友:
楼主交给我来测试它的面耐抗撞击能力

网友:
面包板左边什么电路啊

网友:
无源检波探头没法解决二极管的结电压,最好做成有源的

网友:
谢谢分享!

这东西到是一直在用,确实没有这样测过

网友:
专家级别的货,咱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