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颗粒容量16G/32G检测出来为12G/24G疑问

楼主(2019-04-15):
公司IBM小型机服务器上坏了两块OEM HGST 400G的SSD拆开发现内部颗粒有800GB,16G/32G混贴的。    然后使用清空架直接短路主控发热,最后把主板上的跳线全拔了只留下3.3V 正常识别,但是识别出来容量只有12G/24GB。

我想问问大佬,这个闪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清空架是6989的方案,VID = 058F PID = 1234 但是量产工具死活不能识别但是芯片精灵等工具识别正常,(测试过 LoadDriver.exe 修改) 尝试修改PID也都是卡住,修改失败。

颗粒

颗粒

清空架

清空架

网友A:
上图啊  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啊  什么芯片

芯片是
29f16b08ccme2
29f32b08jcme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啊  什么芯片

已经补充图片。 谢谢!

网友B:
呵呵哒,不要一上来就问,看看老站的帖子,这种颗粒是特制的,缩小了块的容量换取高寿命,所以就乖乖24G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哒,不要一上来就问,看看老站的帖子,这种颗粒是特制的,缩小了块的容量换取高寿命,所以就乖乖24GB吧 ...

谢谢指教,之前有找没有找到。
那现在这个颗粒可以拿来做什么。 有没有推荐的主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之前有找没有找到。
那现在这个颗粒可以拿来做什么。 有没有推荐的主控。 ...

已知只能做U盘,常规的主控都支持,做SSD可能比较悬。。。试试2246e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知只能做U盘,常规的主控都支持,做SSD可能比较悬。。。试试2246en

我试试吧, 不行只能贴IS903了,谢谢。

另外那个清空架我在网上搜了半天说有安国专用的软件? 我似乎没找到。 您有碰到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知只能做U盘,常规的主控都支持,做SSD可能比较悬。。。试试2246en

ID为8988243B9A的CCME2单颗容量为12G,改2246en的flash.SET文件,后面属性跟29F32G08AAME2单颗容量4G的一样,一颗当三颗4G,记得之前有人改过,改成26F64G08ACME2(8G)的没开成功,改成AAME以后应该焊4颗以上(相当于12颗4G)

没试过,我只是这样想原理上是的吧,颗粒度小一点应该会成功

网友:
Intel,32Gbit (4KP),JS29F32G08AAME1 (25nm)=89,68,24,4A,A9,00,1,21,01,0,0,1,4,1,3,1,1,0,0,0,0,8F,27,100,1,08,0,0,0,0,1,52,51,31,0,0,0,0,0,00,0,0,0,0,0,0,0,0,0,0,0,0,0,0,〗,,

Intel,64Gbit (8KP),JS29F64G08ACME2
=89,88,24,48,A9,00,1,21,01,0,0,0,4,1,3,1,0,0,0,0,0,8F,27,100,1,08,0,0,0,0,1,52,51,31,0,0,0,0,0,00,0,0,0,0,0,0,0,0,0,0,0,0,0,0,〗,,

正常的CCME2和ACME2是一样的所以就不好使
Intel,128Gbit (8KP),JS29F16B08CCME2
=89,88,24,48,A9,00,1,21,01,0,0,0,4,1,3,1,0,0,0,0,0,8F,27,100,1,08,0,0,0,0,1,52,51,31,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C:
测试架主控太老了吧,6989gta gtb gtc gtd gte19年的工具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架主控太老了吧,6989gta gtb gtc gtd gte19年的工具都识别

恩恩,昨天晚上才折腾好, 找到一个 17.XX 的版本就都可以支持了。
老嘛。。 我感觉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架主控太老了吧,6989gta gtb gtc gtd gte19年的工具都识别

你的好像也是6989 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好像也是6989 吧。

是的,不过这个可以换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过这个可以换方案

6989 应该兼容大部分市面上的颗粒吧, 我属于业余玩一玩。 应该够用了。  板子是朋友工厂替换下来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