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修 志高落地扇 型号FS-40-16A38RC

楼主(2019-04-15):
前几天拆开检查的,发现电机和控制板都烧了,于是淘宝购买了配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333

地上的电机和塑料壳是新买的配件

电机 原来是铝线绕组+双轴承,新买的直接是轴套的

控制板和原壳子不配,直接撸了个带壳子的控制板

摇头机构装不进去,柱子粗了,用刀刮了半天

装进去了,

新旧控制板对比,左边是新买的,pcb材质是电木,相对较差

电容上贴了个技术支持的微信,

限流的电容好评 ,原来是cbb,这个是安规电容

装配好,接上线试机 没毛病

摇头也正常

板子装回

线整理一下

摇头电机是原来的,卖家送了接线帽,我还是喜欢焊的

焊上套管

各种档位测试

指示灯正常

风也不小,

大档功率 44.5w

中档功率40w

小档功率35w

摇头电机功率 3.6w  要减去小档的35w

大中小三档功率相差5w 风力变化到是很明显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原来也拆了遥控板,看啥时改装到落地扇里面去
等送牙膏ing

网友B:
这样修全下来花了多少钱?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C:
买就买双滚珠的

网友D:
新的便宜的话,基本都是铝漆包线,这么修下来,除去人工,买零件应该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修全下来花了多少钱?不如买个新的。

材料成本42.2  买一台遥控的至少三倍价格,所以还是选择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就买双滚珠的

原来就是滚珠轴承的,一样坏了,何苦浪费那个钱呢

网友E:
记得两年加一次油。

网友F:
轴套记得加油,我买的艾美特也是轴套的,号称包用十年不用加油,我用三年想加油找不到地方加油,拆电机有风险就不拆了,其实只要漆包线是铜线就好。你这电机功率比我这低。

网友G:
艾美特的质量也不行啊

网友H:
前两年搞活动撸的普通版志高还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也拆了遥控板,看啥时改装到落地扇里面去
等送牙膏ing

如果不要按键,全遥控的那种板子比较小,随便找个地方塞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的便宜的话,基本都是铝漆包线,这么修下来,除去人工,买零件应该60+

原装就是200多的铝线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轴套记得加油,我买的艾美特也是轴套的,号称包用十年不用加油,我用三年想加油找不到地方加油,拆电机有风 ...

新的就不加了——后面转不动了自然会有人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两年搞活动撸的普通版志高还没死

遥控版已经冒火,正在大修中

网友:
我也在改电扇,打算改个直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艾美特的质量也不行啊

艾美特确实质量不行,我的艾美特那些按键随便一放没压好,使用中按键共振,有个讨厌声音,拆开才发现这问题,借楼主一张图,就是里面点没压住

网友:
不管轴承还是轴套,都要勤加油,否则不定啥时候就甩脸子给你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两年加一次油。

我这边家用的话,一天平均四五个小时,用80天的话两年一加就可以了。加一次要加满。用低挥发油。
原厂给加的很少。

你在深圳可能就得一年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轴套记得加油,我买的艾美特也是轴套的,号称包用十年不用加油,我用三年想加油找不到地方加油,拆电机有风 ...

如果没有加油孔的话不拆开加,都是糊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