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12V的LED灯带电源驱动

楼主(2019-04-15):
户外用的三色LED装饰灯带的电源驱动器,隔离型的。
1、标签参数

2、户外用,要防水,灌胶的,好像也不难除胶

3、正反面来看一下,隔离型是必要的,毕竟户外用

4、细节看一下
整流桥MB6F,很薄很小

有驱动IC,90E45P?百度了一下没搜到资料,旁边有个开关管是13003

输出整流管ES2J

网友A:
这做工很拆那!哈哈

网友B:
环氧树脂灌封不太利于功率管散热,应该用可固化导热硅胶。

网友C:
隔离电源驱动,做工看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很拆那!哈哈

个人觉得还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氧树脂灌封不太利于功率管散热,应该用可固化导热硅胶。

其实这个驱动的功率也不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电源驱动,做工看着还可以。

是的,有驱动IC,有个13003的开关管,个人觉得算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还可以了

这是很成熟的led驱动方案,但是还是被精简了一点东西,不过问题不在这,而是灌注的外壳,不利于长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