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飞利浦Philips hx6511 声波牙刷不启动故障,有拆解好方法

楼主(2019-04-15):
手里的飞利浦hx6511牙刷经过之前 的密封失效进水拆开清水、换密封胶圈后一直启动不良,偶尔还会夜里自动启动,这次直接不启动了,充电正常,拆开电池后电压3.6v,电压无异常,根据故障表现,判断是开机按键不良,手里没有更换的按键,决定拆开清理按键,对于经常拆换鼠标微动的我来说,应该不算难事,这里分享一个拆解小窍门,之前网上找的拆解方法都是用一字螺丝刀宁动尾部后小螺丝刀翘,这样有个坏处就是容易损坏尾部密封,后期再进水,经过观察,决定采用拉马的方法拉出来,手里没有趁手的工具,于是下面这个方法被发明出来,找不到粗的木螺丝,就用2颗细木螺丝并排拧进尾部充电口去,拧紧再拉出来。下面看图。

这样基本不会破坏尾部密封。还有注意不要拧进去太深,否则会拧透,见下图

这样就基本无损拆开了,

然后用尖头白光烙铁慢慢拆下开关按键,底下有2个爪子固定,

拿掉上盖。有个密封的东西,直接取下来

接触点已经腐蚀了,发黑,铜绿,看来启动电流不小

用刀片清理后

这是拆下来后的电路板

清理好按原路装回去,焊回主板

熟悉的小黄灯出现了

至此拆修结束,处理好密封装回去,等有更换的按键再换。欢迎观看。

网友A:
又是用东西刮··难道大家都没有橡皮擦的吗?橡皮擦一擦就干净了,而且没划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用东西刮··难道大家都没有橡皮擦的吗?橡皮擦一擦就干净了,而且没划痕! ...

太小了,而且是凹进去的,还是刀刮来的直接,刀刮有个坏处,就是表面没有了图层,容易再次氧化或者加速寿命进程

网友:
用橡皮顶着转两圈就基本差不多了~用橡皮擦了不用换就行,刀子刮过就得换了,这种按钮倒是挺便宜的。

网友B:
里面还是震动电机。

网友C:
这种按钮开关很好买的,为什么不直接更换一个,岂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按钮开关很好买的,为什么不直接更换一个,岂不是更好

因为手边没有,旧mp3上有,回头找出来换一个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还是震动电机。

有点像老式电磁铁的剃头推子一样,2个电磁铁磁极切换,形成摆动

网友:
支持一个,手艺不错

网友:
拆底部能用小吸盘洗出来吗?拉马的方式还是感觉有损啊

网友:
找个粗细相当的平头螺丝拧进去望外拉,避免刺穿。

网友:
难道这个不是直接头怼地,,一下就出来了,,,,拆过好几次,,,,

网友:
找个粗细相当的平头螺丝拧进去望外拉

网友:
我有这个微动开关,你要的话,送你,就是飞利浦电动牙刷上的,电路板,闲置了,你要寄给你去。

网友(2019-05-21):
好手艺 我怎么看着灯是绿色啊

网友(2019-08-23):
这个暴力拆解方法不可取不是正确的方法,这样底部有孔会导致水流。而且牙刷大部分是放测试湿气比较大时间久了容易坏

网友:
淘宝上有壳子套件卖。

网友(2020-05-12):
看别人好像都是敲头上,然后怼出来!

网友(2024-03-14):
我的也是6511,看来底部外壳无损拆解难度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