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华XP-R600 CD随身听 打不开上盖拆修

楼主(2019-04-15):
地摊淘的CD机,20买的,其实已经超出预算,平日我淘这种货色不会超过10元,要不是看还有个收音机功能,我可能就放弃了,玩玩而已。这个底部有两个金属口,是不是车载也可以用的?谁有使用说明书?机器没有坏,拆机是为了打开前盖,按键滑动件不滑了,清理一下加了塑料齿轮油,修复完毕。
做工精细

网友A:
不错,电解电容居然没有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电解电容居然没有漏液

都没漏,功能正常,由于前盖之前打不开,所以里面也挺干净,机器就是外观差点,卖家天天摆摊也不注意保护

网友:
应该还有周边,是个音箱底座之类的东西

网友B:
爱华的产品还不错,听听收音机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爱华的产品还不错,听听收音机还行

晚上听了一会碟,感觉挺好

楼主:
电池盒里有人开关,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池盒里有人开关,什么作用

触点中间黑色开关

网友:
1 bit DAC的机子,不错的了,声音应该还可以,话说CD随身听寿命还是可以的,30年了还能听。

网友:
电池槽那个开关可能是防止电池反装的,试一下将其中一节电池反装看看会不会顶到开关?乱猜的

网友(2019-06-10):
大神,请问索尼这种CD机,压碟的弹珠那还能怎么拆卸,电机那的位置,想要更换小弹珠。

网友(2021-02-01):
机器相当不错,做工和用料很高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盒里有人开关,什么作用

这个是专用充电电池开关,用专用充电电池,会顶住开关,插上外电源,显示屏会有充电显示。

网友(2023-02-22):
这板子有问题、我的爱华XP- R650、收音机打不了、指示灯闪、拿手一摸板子热乎、就正常,吹风机吹凉就开不开、电容电感该换的都换了、故障依旧、就好像有温度检测一样、最后圈了一个黄豆粒大的面积,主要用风枪扫一下就好、吹凉就坏、正反都没有点子元件、表面过线也处理、故障依旧、非常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