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PP材质用什么胶水才可以粘接到牢靠?

楼主(2019-04-15):
PP材质用什么胶水才可以粘接到牢靠? 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
有专用的胶水,可以去淘宝搜一下。好像是PP、PE专用胶

网友:
pp很多胶水粘不了 一般都是焊接

网友:
有专用的pp胶水,淘宝搜

网友:
超声波焊接!

网友:
记得是不是有一种溶接机器。

网友:
万能胶就行

网友:
我买过PP胶,说实话,效果很差。

网友A:
502之类的都可 。但是要加加强筋 。还有ab 。    热熔  。   超声波焊 。 超声波就是直接焊接融化掉    直接融化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2之类的都可 。但是要加加强筋 。还有ab 。    热熔  。   超声波焊 。 超声波就是直接焊接融化掉    直 ...

不行的   试过了

网友:
用704吧,接触面够大的话还是很牢固的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表面处理剂,淘宝有卖的,专门针对特殊材质,我没用过。

网友B:
401 495都行 ls的表面处理剂是必要
502是拿胶棒粘墙砖的人才会用的东西 有点文化的千万别去买502 丢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1 495都行 ls的表面处理剂是必要
502是拿胶棒粘墙砖的人才会用的东西 有点文化的千万别去买502 丢人 ...

有文化和买502又扯上什么关系了。。。

网友:
借机请教:覆铜板的铜箔跟fr4板粘合用的那种胶?貌似能耐焊接高温。

网友:
最好还是超声热熔吧。化学胶水一般都要溶解被粘物或者与其反应,要知道PP可以做大多数化学试剂的容器,而且PP这种烷烃类的极性也很低。

网友(2019-05-19):
说实话,塑料真没有什么好用的粘接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