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PP材质用什么胶水才可以粘接到牢靠? 请大神们赐教

楼主(2019-04-15):
PP材质用什么胶水才可以粘接到牢靠? 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
热熔最牢靠吧

网友:
α-氰基丙烯酸乙酯
一般去店里就说 PP管胶水

网友:
PP材质是特殊材质的呢,需要处理剂处理好了,才可以用胶水粘呢,可以先用770表面处理剂再用168胶水粘。

网友:
我的直接是调温烙铁热熔在一起,至少固定速度快,冷却后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