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2V电钻单双速的问题 请教小伙伴

楼主(2019-04-15):
自从在论坛看到虾牌电钻,就准备买一把,看到差别是12V单速 双速,这个不都是靠手指对开关的用力大小来无极调速吗?还看到有券后29 的单速电钻,这个可以吗ma ?

网友:
双速的多一级齿轮组,可以降低转速来增大扭矩

网友:
如果拧的都是七八公分长的螺丝,那么双速会快那么一点。
如果偶尔还要打个小孔,双速也会给力一点点。

网友:
就跟汽车虽然可以用油门控制车速,但还要有档位一个道理。

网友:
不二选,双速的,不过建议买好点的,电池寿命长些

网友:
看用途,家里用啥都行

楼主:
谢谢2位的介绍

网友:
单速的最高速度和双速的高速差不多,就是双速的低速多级减速齿轮(换速就是它),扭矩更大

网友:
想钻孔用的话,非双速莫选,单速(特别是最高几百转的那种)打孔基本就是个笑话,干着急不出活。
我原先一直用单速的,调速范围0-600rpm,好在是18V的劲儿倒是比较足,但钻眼太累人。后来入手12V的双速,双速倒是能到1300多,但力量不行只能凑合用用。以钻孔为主的话,当属220V交流调速电钻。

网友:
他们都说完了,我来增加点经验

网友A:
这个价位的都是玩具

网友:
买了个富格充电钻,双速的,没用几次低速脱档,有问题,客服说发回检查,懒的折腾,高速还能用。

网友:
双速的用途多,一般拧螺丝要低速,400转, 钻孔要高速 1000转,

30元就随便了,低速专门拧螺丝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位的都是玩具

12v不是玩具,7.2v的洋二才是玩具,12v的550电机还很有力,

网友:
29.39的真的是玩具,拧拧螺丝可以,一干重活就爬下了!上次用39的富格在钢板上打一个小眼,眼没打穿电机就烧了!

网友:
不要买这些垃圾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不是玩具,7.2v的洋二才是玩具,12v的550电机还很有力,

我的意思是那种29包邮的12v电钻是玩具。
如果是偶尔促销还说得过去,但是一直都是29左右这个价就说明,这货29,厂家商家还有钱赚,起码不亏。
29块能用什么料?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不是玩具,7.2v的洋二才是玩具,12v的550电机还很有力,

比较赞同你的说法,正确来讲,7.2V洋垃圾才是玩具。
大品牌的的7.2V冲击批、螺丝批都是385RL、390HL、550等定制高速电机,4-14V宽电压,从我手上的7.2V机子来看,牧田的是4-12V的385电机,7.2V空载电流1.41A,转速6000,很一般;松下7520、7420、7421、7521为390HL电机,7.2V空载电流0.36A,转速12000,动力强劲;实耐宝CTS561、661,550制定电机,7.2V空载电流0.73A,转速9000,动力强劲,很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