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JTW M1000美信ICL7129四位半数字万用表

楼主(2019-04-15):
主板

主板

面板内侧

面板内侧

面板

面板

主板

主板

7129芯片

7129芯片

网友:
哈哈,这做工,白瞎美信了

网友:
8脚IC都能飞线装,不错··

网友:
这表是不是大修过啊,运放是飞的,分压阻排的焊盘位置也变成了电阻,,,

网友:
看来是咸鱼收的,哈哈,谢谢分享

网友(2022-09-21):
这应该不是原厂做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