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L-WR2041+路由器加散热

楼主(2019-04-15):
:lol:TL-WR2041+加散热

网友:
这个拿来做ap

网友:
还是真三路天线的,不错···

网友:
还有液晶屏,都显示啥啊?

网友:
以前用过2台TP,自从用过K2P,TP不会在用了

网友:
2041性能本来就不强,加散热多此一举

网友A:
我用2041 v1,刷op,放三楼,地下都能上网。

网友:
头一次见到高通片上系统的路由器,带显示屏。

网友:
还有一台这样的扔那吃灰,也就CPU还过得去,不然早扔了

网友:
还不如加个大电容    加个内存有用

网友:
一定要将另外一通道DDR装好,不然这样真没意思

网友B:
卧槽,这个还带触摸屏的?可以在上面设置路由?

网友(2019-12-20):
能提个编程器 的官方固件出来吗?我的救砖回来刷成了op系统,屏幕不带显示感觉不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卧槽,这个还带触摸屏的?可以在上面设置路由?

还可以看时间和天气

网友(2020-08-06):
引用 网友A:
我用2041 v1,刷op,放三楼,地下都能上网。

哥们,请问一下你的2041+固件能不能发一份给我?我家里有一黑一白2个2041+ 邮箱是28746999@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