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问 1.80GHZ/512/800/06这块cpu是啥型号的

楼主(2019-04-15):
请教大侠们,这块cpu是啥型号的,过时了吗?

英特尔,认识,下边的,就搞不明白了。

这是引脚面。敬请师给解答一下。

网友:
这是个赛扬的CPU,1.8G的主频,赛扬430是一款性能很不错的单核处理器,512K的二级缓存,采用800MHz的总线,尽管主频只有1.8GHz,但却可以轻松秒掉过去主频高达3.0GHz的奔腾4处理器,运行XP完全不会有任何问题,过时的CPU不建议使用

网友:
430 好老了,最少10年前了吧,估计现在都没人用单核单线程的U了吧。(工控机特殊用途除外)

网友:
我原来电脑就差不多用这种

网友:
拿来开盖耍耍··

网友:
C430,现在二手都不要了,二手有卖的时候才卖5块

网友:
俗称 羊肉~    酷睿核心,阉割缓存。当时性价比高,传闻也可能是奔腾的次品,阉割一半缓存卖掉

网友(2020-10-02):
celeron 420 比这个能超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