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天猫精灵智能控制盒。

楼主(2019-04-15):
  前两天从坛子里撸了个天猫精灵智能控制盒,今天到货了,拆给大家看看。先上外包装,红色包装盒挺醒目的,尺寸不大,约7x7x4cm左右,正面是名称"智能控制盒“,居然连个牌子都没有,反面是简单的使用说明和天猫APP的下载二维码。

  上面标注了工作电压,负载功率1000W,带载功率500W,整机功耗<=0.5W,连接方式为蓝牙Mesh。不知道负载功率和带载功率有什么区别,有知道网友给科普一下。整机功耗倒还算低。两个侧面是控制口令和接线示意图,特别注明了连接LED灯板时零火线不能接错,底面没有任何文字。然后整个盒子找不到产品的品牌和生产厂家的信息,妥妥的三无产品,当然盒子里也没有说明书,该有的都给你印到包装盒上了,不过16块钱的价格还支持天猫精灵你还想要变速自行车咋地。

  外壳正面标注了型号“YMT-TMJLQPKG”、工作电压100~240V、负载功率《=1000W、带载LED功率《=500W(难道是外壳上标的那个带载功率?)、待机功率《=0.1W(与包装盒标注不一致)、工作温度-20~40度(看来要离灯板远一点儿,最好不要放在灯罩里)。再就是输入输出接线标识,分别标注了火线和零线位置,不过开口和里面的螺丝是错开的,螺丝刀得斜着才能插进去了。对应的侧面是接线孔,两个侧面是卡扣,其它面没有任何东西,完全空白。

  外壳很薄,用手轻松撬开。

  面积最大的是电源板,从电路看高低压电路好像是非隔离的,另外左边接线座上边好像是个氖泡,不知道这玩意和LED+电阻哪个成本高。PCB反面没有元件,供电的的PCB走线加了焊锡以增加带载能力。

  开关是利用蓝牙MESH网络控制的,蓝牙控制板就这样斜斜的焊在电源板上,或许这个角度工作更加稳定。

  芯片的型号好像是8752CMF,板子安装角度太刁钻,很难拍清楚芯片表面。

换个角度看也不太清楚

  从网上搜了一个资料少的不是一般可怜。

  万能的淘宝也只能搜到两件商品。

  连官网上也搜不到资料,只能搜到8752C的资料。一看就是后妈生的,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我也懒的再去从其它途径找更多资料了。晚上回家再试试能不能正常使用吧,回头再补充试用结果。

网友A:
这个开关我也买了一个,有个问题:灯开的时间长了会突然自己关了再开,觉得有可能是散热问题,包装上工作温度是-20~40,但开的时间长了摸着烫手,我就把壳拆了下面垫了个绝缘塑料片用两个螺钉夹在吸顶灯的铁板上,目前使用正常。

网友:
好像非得用天猫精灵,要不不能用,所以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关我也买了一个,有个问题:灯开的时间长了会突然自己关了再开,觉得有可能是散热问题,包装上工作温 ...

感谢分享经验,不过这玩意怎么会发热呢,这么简单的电路,哪有需要发热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经验,不过这玩意怎么会发热呢,这么简单的电路,哪有需要发热的地方? ...

DC-DC芯片发热

楼主:
驱动个蓝牙和继电器也要发热,这电路设计的也够可以的了。

网友B(2019-06-01):
楼主你好,关于14寸车改前叉的问题想请教你,怎么联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14寸车改前叉的问题想请教你,怎么联系你?

不好意思,刚看到,从论坛里发消息就行,也可以QQ78947902

网友(2019-10-28):
我就想知道这个模块哪里买,我要买几个回来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