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问题多多,力达科技/诺客微型迷你电脑主机拆解简评

楼主(2019-04-15):
这是我买过最操心的电脑,前后折腾了近1个月。
1、收到货发现风扇不转,征得同意拆机发现是风扇线把扇叶卡住了;
2、VGA输出图像画面抖动,换过两台显示器依旧。后协商更换主机还是抖动,后测试HDMI输出画面正常,将就用吧;
3、进入系统声卡无声音,根据提示安装驱动故障依旧,期间换过好几个其他版本驱动无效,最后自己重装系统解决;
4、WiFi无线网络显示信号满格,但是上网速度非常慢且经常掉线,怀疑是只安装了一根天线缘故,联系力达科技要求补寄天线,对方始终认为不是这个问题,建议用有线网络,最后在我坚持下补寄天线过来,期间一波三折,最后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57
5、购买的配置是i5-2520 CPU,但实际是i5-2450,虽说差别不大,但应事先说明。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46

包装盒

配置

金陵声宝电源适配器

主机比较小巧,铝合金外壳有点份量

背面接口

喜欢可以背挂显示器的小主机,不占空间,后期升级DIY也方便。

只配了1根天线,另外一个应该是被主板接口的插针挡住了,所以没装

GOWE DDR3L 8G内存

WiFi Link 5100无线网卡

KingDian 128GB SSD,主控SM2258XT

鲁大师配置检测

鲁大师得分

目前压力测试都没有什么问题,还算稳定。

最后建议大家尽量不买此类组装小主机,品控是硬伤。

网友:
这种产品一般都写,配置只供参考,产品在优化时不会通知配置改变。当你购买时,视作已经认同改协议。

网友:
我也自己组了一个,主板 17*17  I5-2430 没有外壳,外壳很贵要100元。 最后用亚克力做了外壳

网友:
我市图书馆的公共阅览机就是这类,不过更小巧,只有巴掌大。我去就拿它来当充电器

网友:
这机器主板内存硬盘都是山上的,做工粗糙,LZ用来挂显示器后面当一体机用,我认为还不如找个笔记本主板加CPU内存什么的塞到显示器里比它稳定

网友:
我买的是 占美的机器。挺好用。
担心散热不好,就在外面加了个14cm风扇,接USB口的5V,慢慢悠悠的转,没声音。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不是很靠谱啊

网友A:
那个GOWE内存颗粒是回收的拆机颗粒,批号不一致而且差距很大,颗粒表面磨损严重,一般是服务器ECC内存条淘汰的,加新PCB组装的。金典也是山寨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GOWE内存颗粒是回收的拆机颗粒,批号不一致而且差距很大,颗粒表面磨损严重,一般是服务器ECC内存条淘 ...

我正想说这玩意是一堆垃圾组装成的,内存是垃圾拼装条,无线网卡是淘汰的150M,固态也是最差的,但是觉得这样说又不好。

网友:
还不如买矿渣机箱换主板。

网友:
什么年代了,怎么还用2代I5?不出意外的话,CPU是二手的,主板是用拆机芯片制作的山寨货。

网友(2022-03-24):
买台二手的X220都比这个强啊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