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JMF605主控开卡求帮助

楼主(2019-04-15):
JMF605主控,32G金胜维固态硬盘,开始无法格式化,无法删除内容,能识别,当U盘使用可以往里放文件,开卡后失败后,U盘不识别了,开卡软件可以识别,PE固态硬盘也可以识别,但显示空盘,无法格式化,找了很多教程,依然无法开卡,到底是哪里填写错误?莣高手指点,能给个详细教程,谢谢!

网友A:
闪存选错了啊,按ID再选一次看看,也可能是虚焊了,仔细检查下,至少要把ID设置对才能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选错了啊,按ID再选一次看看,也可能是虚焊了,仔细检查下,至少要把ID设置对才能开卡 ...

之前论坛有教程,看了之后按照他的弄的,结果还是不行,听说要手动填写闪存,不知怎么填写,填写在哪里,求帮助

网友B:
F都没有选对,相对来说JMF比较简单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都没有选对,相对来说JMF比较简单的了

能帮我详细弄一下吗?我赞赏你

网友(2021-02-26):
我的和你的一样的固态,一样的毛病,没有找到开卡软件。

网友:
你弄好了吗,能不能发你的开卡软件给我试试

网友(2022-02-04):
金胜维的吗?我和你一样,不过我的是黑片,不知道什么牌子。

网友(2024-06-22):
金胜维的吗?我和你一样,不过我的是黑片,16gb,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