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回一块相机电池大家鉴定

楼主(2019-04-15):
310相机备用电池感觉用得不行了,充电用不了多久就没电,于是
就在某宝买了一块回来

品胜电池

编号

其实这个就是生产日期

拆出来触点没有用过

拿出来没有充电情况下3.8V
其实用充电器冲跳灯后也才4.13V
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A:
品胜的电池感觉容易鼓包,电芯是硬铝壳的,用一段时间看看

网友B:
现在的电池技术还可以了,只要不是旧电池,一般都可以的,品牌电池更可靠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胜的电池感觉容易鼓包,电芯是硬铝壳的,用一段时间看看

原来是这样,我上一块也鼓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池技术还可以了,只要不是旧电池,一般都可以的,品牌电池更可靠一些。 ...

希望是这样吧,下次我买飞毛腿的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是这样吧,下次我买飞毛腿的试试

飞毛腿电池更差

网友:
昨天摊上,有个摊主将卖不去的大个充电宝砸开,拆电池散卖,我见他砸了个品胜的。昨天很多10400和10000扔出来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品胜的电池感觉容易鼓包,电芯是硬铝壳的,用一段时间看看

鼓包的需要用压路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鼓包的需要用压路机

我觉得应该放高压锅里焖··外部压力大于内部压力,自然就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放高压锅里焖··外部压力大于内部压力,自然就瘪了。

拿出来后内部压力大于外部压力还是会发鼓,应该穿刺放气解压。

网友:
那么发现什么问题呢

网友E:
品胜电池相对质量还可以。数码相机充电电压一般是4.14V,不会充的太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品胜电池相对质量还可以。数码相机充电电压一般是4.14V,不会充的太满。

我这个4.13V,感觉是不是太少了

楼主:
其实这里面有几张图是论坛积分相机A470照出来的

网友:
那可能你买到假的飞毛腿了,以前用诺基亚、HTC手机的时候就经常买飞毛腿的电池,真品容量不比原装的少,甚至待机时间还长,品胜的也在狗东买过一块,就是没飞毛腿的待机时间长。

网友F:
品胜电池看人品,质量差异大。有次同时买两块,一块很不错,一块很快挂了。

网友G:
以前买的品胜没有不怀孕的。

网友:
有过那种金品电池 貌似质量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品胜电池看人品,质量差异大。有次同时买两块,一块很不错,一块很快挂了。 ...

看来质量参差不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买的品胜没有不怀孕的。

希望我这块不要怀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