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M1的问题

楼主(2019-04-15):
草长高了要拔
于是年前入手M1,昨天一个意外操作发现一个小虫子。
测完一个电流取样电阻的电压后,忘记打到直流电压档就测了12V的电压,然后》》》》
M1的直流毫伏档在测大于2.5伏时不能显示超量程。801mv-2499mV在此档位测试时显示超量程。
(请忽略老表的误差)
↓两个表同时测同一个电源,<800mv可以正常显示

↓接近800mV显示也,没问题

↓稍微超了800mV。超量程了

↓大于2500mV显示数字而不是超量程了

↓打到直流电压档时显示

轻拍!!!

网友:
固件BUG无解,早都说了是玩具表

网友:
这货不是手自一体的吗,切换一下试试。

网友A:
本来就是5999的DTM0660芯片,不知为何厂家硬要上7999显示,结果就是mV档存在这样的bug(其实还有一些bug,楼主没发现)。此bug是DTM0660的先天不足,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它改回芯片原本的5999显示。

网友B:
打死都不买众仪!  没必要尝试新的!还是老牌子靠谱?

网友:
众仪新品还不成熟,虽然外观新颖,还是用优利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死都不买众仪!  没必要尝试新的!还是老牌子靠谱?

估计是被先前板块里的那个狮子king忽悠买的。

楼主:
可怜我吃了一个月泡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5999的DTM0660芯片,不知为何厂家硬要上7999显示,结果就是mV档存在这样的bug(其实还有一些bug, ...

那怎么行,花了钱买的,返回厂家投诉!让换个1106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被先前板块里的那个狮子king忽悠买的。

买表要经典款,最起码要经过市场检验,在市场上小表厂一大堆,今天在,明天也许就倒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怜我吃了一个月泡面啊

M1除了楼主说的这个BUG外,还有软开机电压档偏高、模拟条弱智的BUG,不知道新款有没有改进。不过M1精度、速度、短稳、重复性都很好,所谓瑕不掩瑜,综合来看,M1也算是一款非常不错的国产表,你的泡面没有白吃。

话又说回来,哪款表没有BUG呢?61E是著名的大飘逼,胜利拨盘搞死人,也并非楼上某些品牌托说的那么美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怜我吃了一个月泡面啊

楼主改回5999显示试试,有惊喜哦。

网友(2021-09-25):
今天刚入手的M1,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到手的,自动量程下切换档位发现有重启现象,不规则档位出现,也不知道是不是属于严重翻车了。本来要拔草61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