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三星手机充电后突然黑屏不能开机,充电没反应。

楼主(2019-04-15):
给老妈用的三星note5手机充电后突然黑屏也可能是关机了,不能开机,不能充电没反应。请教大概是电池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A:
看看接充电线有没有电流

网友B:
USB测试仪有吗?先用它搞清楚线有没有问题,再用他搞清楚插上手机有没有电流,再拆开手机测试下电池内阻和电压就能确定了。

网友:
先检查电池吧,直接拆开来量一下呗,不是电池嘛一般就是电源管理芯片挂了

网友:
应该主板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接充电线有没有电流

刚才接了USB测试仪,只有0.00几的电流,估计电源管理芯片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测试仪有吗?先用它搞清楚线有没有问题,再用他搞清楚插上手机有没有电流,再拆开手机测试下电池内阻和电 ...

刚才接了USB测试仪,充电只有0.00几的电流,估计电源管理芯片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接了USB测试仪,充电只有0.00几的电流,估计电源管理芯片挂了

网上搜搜,拆开手机看查看才行。丈母娘的红米note4也是这样,充电时突然发热。一直把电耗了,充电无反应是因为电池过放保护了,拆开电池跳过保护板直接充电才开机。查到电路漏电0.76A,摸到射频功放发烫。更换后才完好。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搜,拆开手机看查看才行。丈母娘的红米note4也是这样,充电时突然发热。一直把电耗了,充电无反应 ...

还没拆,但是USB插电开机也没一点反应,也不充电,无线充电有400mAh电流,估计是坏主板硬件了,在网上100收了个国行碎屏机,拆主板来换,原来是美版的。修芯片也没这技术,还是换板省事

网友C:
楼主,你可能需要这个,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可能需要这个,哈哈

倒是可以做个U盘

网友(2019-05-20):
字库门?主板?屏幕?

网友:
应该是字库门,我的s7以前就是花了100多换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