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服役五年半的电视LG LM6700屏幕漏液了,想知道如何处理好?

楼主(2019-04-15):
漏液了,换屏要2000多,决定不换了。报修LG后,派来的师傅下的诊断。坛子里有人有旧的LG屏可以换吗?如果把漏液的机子出掉,能出掉吗?能出多少钱?还是有别的办法可以处理?大家给给意见。对LG失望了,我当时力主买LG还说用个10年不是问题,结果被打脸了,真疼!!

网友A:
漏液一般是外力所致哦,正常使用没见过漏液的,漏液屏基本废了,垃圾废品价.

网友B:
有圖嗎?樓主住哪裡的?
是不是住海邊環境比較潮濕?

网友:
不介意的话找坛友“带刀者”再买一台,价格也比换个屏要便宜!好像还保一年,我也是在等合适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液一般是外力所致哦,正常使用没见过漏液的,漏液屏基本废了,垃圾废品价.

搬过家,但是外表都用绒布包上,不排除给碰到了?出现问题的是角位和边位,右下角最为严重,从这个看,估计应该不是碰撞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圖嗎?樓主住哪裡的?
是不是住海邊環境比較潮濕?

广州,靠近江边。的确潮湿天气的时候,问题特别严重,干燥的时候,没有那么明显

网友:
液晶只会漏气,面板碎裂进气部分不显示,按压后可以看到恢复显示,背板碎裂的会出现彩条纹贯穿整个屏幕。
前者可以贴上优质点的透明胶带,然后找个靠边位置扎一个小孔,再贴一层胶带,扎孔处留一个气泡,再在不同位置扎穿,后用抽气泵抽气,凑合着用几年。

网友:
你确定是漏液不是受潮?漏液是外力的原因,没磕碰一般不会漏液的。出的话只有主板还有点价值,基本出不了几块钱的。

网友:
楼主上图啊,不通电的图,和通电后的图

网友:
搬家后才出现肯定是碰撞了,拆开卖可能还能卖几十块吧。

楼主:
已补上图了,一张是当时自己用纯白色的图片拍的,一张是LG的师傅拍我确认的,因为当时我不在家里。边位和角位都泛绿色。现在的右下角已经变得越来越厉害,已经是墨绿色了。图片上不注意都看不出来。

楼主:
当时,第一张图也有放旧论坛,征求坛友意见是什么问题,说是潮湿。结果找师傅一看就说没得修了,换屏!

网友:
我父母那边那台三星,刚过保修就开始出现线条,现在开机基本上就是彩色雪花,过几分钟好一点,最好的状况就是几十线单色。。
同样的问题在创维上出现过,也是三星屏,这个难度是无解的?!

网友C:
现在卖的话就是个外壳和驱动的价。顶多200
换屏不如重买个新的,50寸的也就2000来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卖的话就是个外壳和驱动的价。顶多200
换屏不如重买个新的,50寸的也就2000来块 ...

2000多的看不下啊,虽然我也算是木眼了。但是,低档的跟中档的真是也相差挺远的。连我这木眼也能看出来。我上坛子发这条信息,就想尽快处理了,然后打算进台大法18年款的x9000F。但见几个坛友都说,电视可能是被碰伤的。又退缩了,我这年可能还要再搬一次家,要是再碰一次,真是会死人的。

网友:
现在看不太明显,楼主有时间多拍几张图,不同画面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00多的看不下啊,虽然我也算是木眼了。但是,低档的跟中档的真是也相差挺远的。连我这木眼也能看出来。 ...

漏液肯定是物理损伤,没得修。换的话这种屏也不好找而且异地运输也是个问题,邮费也要好几百。
我看着照片里漏液好像是边角。如果还能看,暂时先凑合用用吧,搬完家再换。
不去碰它,一时半会不会恶化。

网友:
家电更新换代快,还是买成熟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液肯定是物理损伤,没得修。换的话这种屏也不好找而且异地运输也是个问题,邮费也要好几百。
我看着照 ...

是的,凑合还能看。还是等一等吧

网友:
这个没有办法修的。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