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电动车控制器 换锂电池满电是58.8v超压不启动 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9-04-15):
绿源48v电动车控制器最大电压好像是56v,换锂电池正常电压是54.8v 满电情况下58.8v一旦充满电电动车就走不了,只能在进行放电,有什么办法降压或者不超压稳定就行,求路过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A:
钱多呢就换控制器,能折腾呢,就把控制器拆开,改电压取样电路,高压要改,低压可以改,也可以靠保护板断

网友B:
没遇到这么挑剔的控制器,帮别人的老铅酸组装了几套14串的锂电,都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这么挑剔的控制器,帮别人的老铅酸组装了几套14串的锂电,都很正常 ...

估计就是控制器的事。

网友C:
你换的电池是14串的,所以电压是满电58.8V。超压保护!可以在控制器电门锁线,一般是细红线或橙色线,串一个1瓦的3至4.2V的稳压管就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钱多呢就换控制器,能折腾呢,就把控制器拆开,改电压取样电路,高压要改,低压可以改,也可以靠保护板断 ...

好复杂,研究研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换的电池是14串的,所以电压是满电58.8V。超压保护!可以在控制器电门锁线,一般是细红线或橙色线,串一 ...

好像你这个可靠哦 ! 我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像你这个可靠哦 ! 我试试看谢谢

简单可靠一个1w3.9二极管搞定,非常感谢

网友:
还有这么精准的控制器啊,一般控制器能超不少

网友:
降低充电器电压,浅充浅放寿命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