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豆浆机不工作了,初拆看到个电阻发黑z

楼主(2019-04-15):
下面没心情拆了
求助大神们 ,那个黑乎乎的是多大的电阻
还发现,居然没有保险
不过用了七八年,
也该退休了

但是不死心呀

求助大神们
谢谢

楼主:
上边的其他电阻和其他元件均正常

网友A:
后面有短路,假如芯片坏了还是马云家买个同款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有短路,假如芯片坏了还是马云家买个同款板子吧

谢谢,看看马爸爸家去

网友B:
检查主板看看是否有短路(有水造成)的地方,看那电阻的样儿应该是瞬间烧断,貌似短路电流不小,如果没有检查出短路部位,最好不贸然换主板,以免新板再出故障。

网友C:
那个红色热缩管里面就是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红色热缩管里面就是保险。

学习了,待会暴力一下看看,在马爸爸那找到板子了
三十来块器,

网友C:
你先看看电机烧了没··电机短路了换多少板都没用

网友D:
这豆浆机电机一般用220V直接整流高压直流,高压直流电机有个毛病,在工作时卡住没有马上关,换向刷刚好短路状态,电流增加马上烧元器件

那个电阻烧掉,一般保险丝和整流管一起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主板看看是否有短路(有水造成)的地方,看那电阻的样儿应该是瞬间烧断,貌似短路电流不小,如果没有检 ...

晚上详细完全拆开测测,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看看电机烧了没··电机短路了换多少板都没用

电机一般不能烧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豆浆机电机一般用220V直接整流高压直流,高压直流电机有个毛病,在工作时卡住没有马上关,换向刷刚好短路 ...

谢谢,保险肯定烧了

网友(2019-10-09):
把那些有白胶的全部去掉,随便找个电源模块顶上作辅助电源。不用花一分钱。

网友:
电源模块烧了,只有换板

网友:
上面不是写FUSE2,就是保险管啊,还有另外一个

网友(2020-07-03):
这豆浆机电机一般用220V直接整流高压直流,高压直流电机有个毛病,在工作时卡住没有马上关,换向刷刚好短路状态,电流增加马上烧元器件

那个电阻烧掉,一般保险丝和整流管一起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