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铁将军3205倒车雷达黑屏维修请教坛友

楼主(2019-04-15):
用了5年的汽车倒车雷达,牌子是铁将军,型号是3205.
故障现象是雷达的显示屏有时能显示,有时不能。观察了下规律,刚开车时会黑屏,但过段时间就正常了。一直这样反复,只要停车时间一长,雷达液晶屏就黑屏。

供电电压,接插件都仔细检查了,都已排除。电路板图如下,坛里高手多,能否给个维修思路?倾向于是供电部分有问题,请指点。

楼主:
图右边的白色插座就是12V电源插头,接在倒车灯上。右2的8针的插头就是接液晶屏的。想买个新的替换,可惜老型号的没了。新的液晶屏接头都是3针的,不知能否直接替换?

网友:
电源部分虚焊?

楼主:
仔细看过没有虚焊,然后通上电敲了好多下,也没掉电。排除虚焊的可能

网友:
电容吧,我估计!

网友:
感觉像受潮了,把主板上的除了中周外所有胶清除干净再用酒精洗刷一遍后吹干试试看

网友A:
黑屏时候还有没有工作?比如它还会滴滴响不?如果还会工作还会响那可能是屏部分的问题,如果不能响那大概整机都没有工作,分开查,模拟故障现象后排除法排除吧!电容晶振虚焊之类的先考虑!

楼主:
是否是这2个电容坏了?但顶上好的啊,防爆纹还是好好的。看图里红箭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屏时候还有没有工作?比如它还会滴滴响不?如果还会工作还会响那可能是屏部分的问题,如果不能响那大概整 ...

黑屏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通上电敲了好多下,也没掉电。排除虚焊的可能

网友:
通12V测5V电压,看看电压情况
应该是电压没有起来

楼主:
求助各位,板子上的胶怎么去除?感觉好难

网友:
测量一下电压是否正常,IC芯片是否发热严重

网友B:
测一下三脚的7805是否正常,感觉左边那只脚好像有烧灼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三脚的7805是否正常,感觉左边那只脚好像有烧灼的痕迹

7805要说坏掉的话,那就一直没电啊!怎么会时好时坏呢?真是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屏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通上电敲了好多下,也没掉电。排除虚焊的可能 ...

温度,是不是冷热变化有区别,多试试,温度有影响的话考虑晶振和电容

网友:
要说停车时间长和短时停车的区别,就是冷车发电机电压比跑热了要高一些,dcdc部分性能下降引起保护了?

网友C:
目测电容爆浆了,漏出的电解液在电路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电容爆浆了,漏出的电解液在电路板上

哪里爆浆了?看图防爆纹还是好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过没有虚焊,然后通上电敲了好多下,也没掉电。排除虚焊的可能

遇到热胀冷缩导致的虚焊,敲一敲不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