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仿制内阻仪,求指点

楼主(2019-04-15):
手上有很多电池,有好的有坏的,想测试一下电池的质量,把坏的给扔了,就想DIY一个内阻仪

我就参考了这些帖子,简易电池内阻测试仪制作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821/09/10047598_403501901.shtml

简单的电池内阻测试仪|创意DIY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31036

做一个简单的,能测量出大概范围就行了,看了电路图,买了这些电子零件,由于我本人的电子基础不是太好,就想在这里请教一下大家,我手上有的电阻是1欧姆的,10欧姆的,47欧姆的,22欧的,33欧姆的,可是电路里面需要的是15欧姆的,还有25欧姆的,这些都比较少见,这个是不是要把这些计算好,并联再串联在一起,组成一个这样的电阻。

72k的电阻我也没找,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常不常见。

现在我就在购物车里面加了这些电子配件,你们看下有问题吗?

那个电容接地是怎么焊接的?

网友A:
那个电容接地是怎么焊接的?

电容接5脚到地。电阻不会计算的话就各种串并联。凑够标注阻值就行。

网友:
那个可以不接,也没啥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容接地是怎么焊接的?

电容接5脚到地。电阻不会计算的话就各种串并联。凑够标注阻值就行。

地到供电负极?

网友:
哈哈,10欧姆+两个10欧姆并联就是15欧姆

网友:
这个最大多少伏?

网友:
关于各种——串并,你需要的是·——百度:多功能电子计算软件(eTools )

网友:
不断的改进版本,最后可以量产

网友:
带接地符号的全接负极

网友(2023-10-08):
好好很好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