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视频剪辑】求一款分段切割视频的软件?

楼主(2019-04-15):
一般的视频剪辑软件,都只能trim,或者split,截取视频中的某一段,然后做拼接。这在许多情况下,会很不方便。比如我要在10个视频中找出类似片段剪成一个视频,就得导入10个视频,不断咔嚓,很容易乱。

优选的方法是,分别对这10个视频做切割,只要做好in,out标记,就导出(或者另存为)需要的分段(001/002/003......),然后我手工去整理归类,保留有用素材的并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再集中拼接。

目前唯一能这么做的是mkvmerge GUI,实际上是mkv底层命令的一个图形界面,没有工具条、预览等功能,只能播放器里看片子,不断暂停,记录下你需要切割的时间码或者帧数,输入到图中位置,最后分段输出:

缺点也很明显,不是所见即所得。效率不高。不知道各位有无好的推荐?谢谢啊先!

网友A:
目前正在用Bandicut,感觉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付费软件可以。破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正在用Bandicut,感觉能满足你的要求

试了,能成。只不过为了让你付钱179元,故意很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能成。只不过为了让你付钱179元,故意很慢。。。

网上随便找个破解版先用着呗,等官方打折再入正也不迟

网友B:
edius,你说的都能实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目前正在用Bandicut,感觉能满足你的要求

这个用过,分割后图像质量差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过,分割后图像质量差太多

还真是,码率都变很大。按说高速模式不转码的啊。。。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ius,你说的都能实现的。

谢谢提供。但装的太多了。可能最后还是mkvmerge了,反正找in和out还是得拉鼠标,左右键反复调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码率都变很大。按说高速模式不转码的啊。。。奇怪

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跟参数设置有关

网友:
用苹果手机上的IMOVE 最简单最快速不过了。

网友D:
映像中不同分辨率的视频 无法直接合并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映像中不同分辨率的视频 无法直接合并在一起

是的。以我最常用的mkv封装而言,底层的工具(即仅仅给命令行加GUI界面)只能合并格式类似的视频(主要是分辨率要一致);

但是较为复杂的工具,则可以重新编码后输出为你所设定的分辨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以我最常用的mkv封装而言,底层的工具(即仅仅给命令行加GUI界面)只能合并格式类似的视频(主要是 ...

就以前用过的格式工厂之类的软件来说  新手想不降低画质的基础上来合并不同分辨率,码率的文件  几乎是不可能的

网友E:
会声会影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声会影不可以吗?

会声会影我早年间用过,友立出品的,很不错的软件,和PM几乎同时出道。但最近没试过,估计这种大型的视频软件,做这种小功能反而不方便。

比如说,N个视频,里边涉及A主题的若干,涉及B主题的若干,我需要的是剪出A和B,然后重新排序混编成一个新视频。

而且这个工作可能需要积累一段时间,所以先分段提取、归类,是最科学的做法。

网友F:
为什么不用SplitIt,是PMC移动影音转换专家的阉割版,我觉得在批量剪切方面是很很优秀的。移动影音转换专家 这个软件比较少人用,但我觉得不比格式工厂什么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用SplitIt,是PMC移动影音转换专家的阉割版,我觉得在批量剪切方面是很很优秀的。移动影音转换专家 ...

试了还好。就是:
1.免费版本只能分割出1段;多段得付钱68元?
2.前进后退键太不方便,一般是左右箭头,按一下一帧,连续按等于播放;而它是B和N,而且只能一下下地按。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试了还好。就是:
1.免费版本只能分割出1段;多段得付钱68元?
2.前进后退键太不方便,一般是左右箭头, ...

一般我在其他视频播放器里面找头尾2个时间点,比如电视剧,然后把时间数据输入Splitit,批量导入文件,就可以剪切了。我不在程序里面搞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我在其他视频播放器里面找头尾2个时间点,比如电视剧,然后把时间数据输入批量导入文件,就 ...

我懂您的意思,电视剧掐片头,去片尾。这种比较固定的,我手头很多工具,最基本的就是mkv官方的mkvmerge GUI,都可以搞定。

但是我的需求明显比这个复杂。如果Splitit能在快捷键上再友好一点,或者能自定义就好了。另外,您是如何对付收费的?

有破解?
ps:我在昨晚 尝试Splitit的时候就想,mkvmerge 难道就不能加个预览窗口吗?结果刚才又去看了一下,Splitit其实就是这个思路,它目录下内置了mkvmerge和mkvextract:

就这样还特么要收钱?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