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三洋 9WF0624H7D05;首见ABB防水风扇,轴承是关键一样卡死~

楼主(2019-04-15):
满足好奇,有时间风扇就拆了个遍,大同小异,扇叶进杂质就完。三洋的风扇还是第一次拆。

常见的电源内规格风扇,NMB这个风扇还行。对比24V的三洋风扇要小很多。

标签油液侵蚀的

3线

扇叶中心金属

轴承无悬念

卡簧金属的,没有其他垫片

首见ABB防水,看不到板子元件了

一般定子侧的轴承不卡死,封闭还是比较洁净。

内见弹簧

很顺畅

这个一般就很麻烦了

洗涮涮、上点酒精、油,一般能拔出来。

清理干净了

洗涮涮

扇叶内轴承不容易挽救

打开防尘盖儿

抠出骨架,样子较惨

锈泥 污垢

洗洗

太久了,珠子不亮了。

全了。这个防尘盖儿比较特殊,多了个压环儿。

上油装回去

6颗珠子对位,上骨架,盖上去。

可以

上防尘盖子。

不行,有些顺畅。

拿出山寨货的NMB风扇,

24V 电源没有,轴承献身了。

防水,做到陶瓷轴承了吗???

不做成这样,敢叫防水风扇?  与泡水风扇又是一个概念级别吧。

完成。

楼主:
品牌:三洋 sanyo

尺寸:60*60*15mm

电压:24V

电流:0.12A

转速:6800RPM

风量:18.36CFM

噪音:44dba

重量:62G

接线:三线

特点:ABB防水

网友:
最近也在看 DC 无刷风扇 学习了

网友:
应该用不锈钢轴承更好,可以避免生锈。我以前网购真的美蓓亚风扇在水里会停下,而山寨的在水里也能转动,其实是一颗EG276霍尔芯片没有外围。

网友A:
最后俩轴承是什么神器?

网友:
居然轴承的卡死,那得多大灰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俩轴承是什么神器?

泡水轴承

网友:
这玩意两年就得保养一次~

网友:
楼主都要成风扇大师了

网友:
一不小心,轴承蹭到地上,珠子就只找回5个

网友:
钢珠表面锈蚀成洞了,不可能顺畅了。换轴承

网友:
最后的轴承是用的玻璃珠?

网友:
山洋。处理生锈的轴承用wd-40效果比用无水酒精效果好的多。

网友(2019-06-01):
这么小的轴承能拆开清理,手工很强啊,可惜这种风扇的轴承要是坏了就没啥修理价值了,还是直接换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