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碎屏的海尔LE42A70W液晶电视拆解

楼主(2019-04-15):
海尔LE42A70W拆解
屏幕碎了有点可惜啊。得到一些配件,能利用的上的全拆了,包括导光板,简直就是一块完美的透明桌垫啊!

原封还在,我是处女拆!哈哈哈

可怜的屏幕啊

超级多的螺丝

内脏

LG 的屏幕

看扬声器还不错

全拆掉

拆开屏幕,因为是碎屏的,没有一点压力

灯条

好大的一块铝板

排线

拆下来,卖掉

都利用上

都是好的

还得到俩不错的小喇叭,这个留下,可以DIY小音箱了,开心!

谢谢大家捧场!
END

网友:
偶是来看导光板桌垫的

网友:
确实可惜,买时那么贵

网友:
目测不像家暴的产物,因该是扒拉一下piaji就倒了吧

网友:
这个不是智能的???

网友:
唉,真的是很可惜啊!

网友:
另一个能利用的是LED灯珠,偏振膜溶掉不干胶层应该也能下来,做好几个相机的偏光镜。

网友:
子弹还在飞。。。。。。先顶贴。。。。。

网友:
拆散了一堆,不如整个抱走,要用什么拆什么

网友A:
家里一台海尔45寸的,显示比较暗,海尔售后过来看说主板坏了换300,
自己马云家买拆机灯条换上全正常。。。。。。。。。。。。。。
海尔售后不再是以前的海尔了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网友:
配件挂网上处理了吧,留着就是垃圾,卖出去还能有点收入。

网友:
换屏是不划算的,只能拆配件了,其实可以留着整机用的是否再拆

网友(2019-09-18):
引用 网友A:
家里一台海尔45寸的,显示比较暗,海尔售后过来看说主板坏了换300,
自己马云家买拆机灯条换上全正常。。。 ...

45寸收你三百,也不算很贵了。。毕竟是售后嘛。。当然自己能修就更便宜了

网友B(2020-05-23):
请问那个上压条和侧压条是怎么拆下来的?我有个一样的屏。

网友(2023-02-02):
请问侧边的两个银条怎么拆下来的,顶上的两条短的拆下来了,侧边那两个死活拆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个上压条和侧压条是怎么拆下来的?我有个一样的屏。

我也是侧压条卸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