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苹果耳机、充电转接线

楼主(2019-04-15):
苹果手机连耳机插口都省了,以后不知道电池、屏幕都要单独购买呢。一个插头听歌,充电比较麻烦,只能买个转接线,原装的太贵,这个是山寨产品。拆开看看吧。就苹果这个尿性,估计多年以后买了苹果手机以后都不带屏幕,需要屏幕的要再花钱购买个屏幕才行。

网友:
其实也不要发狠,你必须要耳机的话,可以不买苹果的;或配个蓝牙耳机。

厂家照顾不了所有人,只要大多数人用着没事就行了。

网友:
取消耳机口以后是不是加入了无线充电

网友A:
取消耳机孔后还增加了IP67、68防水、更大的Taptic Engine振动器(特别是HOME键变成感应的之后,特别有用),
立体声外放,这才是最主要的。
再说苹果的信号差的问题始终是个硬伤,取消掉耳机孔的一部份目的也就是为了降低周围电路的干扰

网友:
取消耳机孔不是卖了1000多的无线耳机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取消耳机孔后还增加了IP67、68防水、更大的Taptic Engine振动器(特别是HOME键变成感应的之后,特别有用) ...

听你这说法是苹果很厚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听你这说法是苹果很厚道了?

你怕不是个逻辑鬼才哦!那你告诉我,我说的这些东西或者技术,跟“厚道”扯到上半毛钱关系么?

这就好比,我要做一个汉堡,往面包里塞了牛肉、蔬菜、沙拉酱,你却认为我做汉堡是没钱买米吃饭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怕不是个逻辑鬼才哦!那你告诉我,我说的这些东西或者技术,跟“厚道”扯到上半毛钱关系么?

这就好比 ...

这比方一点都不恰当。苹果就是个利用科技无度敛财的货,科技流氓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比方一点都不恰当。苹果就是个利用科技无度敛财的货,科技流氓一个。 ...

你这个比喻不但不恰当,而且还很搞笑,全世界还健在的科技公司里,有不流氓的没有,没有一点黑历史?哪家不是靠用科技去敛财运营公司的,是用“爱发电”的?告诉我,我开开眼界
你做过生意就知道了,这种东西纯粹是消费品,大家要想把自家的东西卖出去,到最后都一个德行,良心和贪念都是各占一半,一个牌子的看法取决于你对这个领域的理解程度

网友:
信号差让人受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比喻不但不恰当,而且还很搞笑,全世界还健在的科技公司里,有不流氓的没有,没有一点黑历史?哪家 ...

苹果敛财是丧心病狂,做啥都先想到利润,一样的东西到他那就翻几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苹果敛财是丧心病狂,做啥都先想到利润,一样的东西到他那就翻几番

都说苹果特例独行,标准和别的厂家都不一样,包括我在内有个时候都讨厌这些不一样的设计,我还第一次听别人它有一样的东西,那好啊,那你给我找一个一样的东西先?无论是它自家的App商店也好还是耳机也好都行。我倒是看看你是真黑到点子上了,还是在那无机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说苹果特例独行,标准和别的厂家都不一样,包括我在内有个时候都讨厌这些不一样的设计,我还第一次听别 ...

都说果粉脑残,看来真有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说果粉脑残,看来真有点啊

抱歉,索尼大法好。退果保平安
都说无机酸看看是真事啊,有人说出来的话,没有任何理由,都快赶上柠檬的味道了。

网友:
取消我们可以不买它!讨厌的是居然有人跟了!!!
内置电池本来就是一个垃圾设计!
最早的内置电池来源于体积超小的MP3,手机事实体积很大,非常容易做成可更换电池。
今天的手机体积都超过2.5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