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飞利浦PM97屏幕问题求助

楼主(2019-04-15):
很少使用,现在拿出来成这样子了,请问是什么原因、要如何处理?谢谢大家!

网友:
潮湿导致的液晶贴纸金属反射膜氧化
换膜或者换白纸都可以继续用。

网友:
一般反光膜出问题屏幕应该会变黑,这个觉得不是反光膜的问题,或许是偏光膜

网友A:
楼主搞好了没?是不是屏前的偏光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好了没?是不是屏前的偏光膜?

还没有呢!以前没有换过偏光膜,不知道买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