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修苹果iPhone7P(更换HOME键)

楼主(2019-04-15):
苹果7P手机摔了下,把屏幕下方的HOME键摔裂失灵了!
淘宝买了个,换上OK。
这个配件是需要短接的(开启蓝牙接收),开始不知道,装上后按了无效果,后咨询TB客服,才知道要连蓝牙,开启蓝牙后就能正常使用了!
不过感觉按键和和圆形孔位不是很贴合,毕竟不是原装的。

网友A:
怎么摔的,屏幕没碎home碎掉了!!!!

网友B:
原装寄去淘宝修修应该可以修好的 只要芯片没挂 基本上都可以修好的

网友C:
增加了一个蓝牙设备,多耗电。

这不是重点,重点低手机指纹没了,二手机掉价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摔的,屏幕没碎home碎掉了!!!!

还好只是HOME键摔裂了,TB才65块,要是屏幕摔裂了,得388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寄去淘宝修修应该可以修好的 只要芯片没挂 基本上都可以修好的

自己动手,省钱买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了一个蓝牙设备,多耗电。

这不是重点,重点低手机指纹没了,二手机掉价一半。 ...

没关系,用了2年了,再能坚持多久算多久!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一年~

网友D:
指纹键不是不能乱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纹键不是不能乱换吗

为什么不能乱换呢?
反正已经摔坏了,不换它也是个坏的,换了反正好了!

网友:
万能反馈排,不便宜

网友:
我的自己不小心拆时排线给弄断了,淘宝找了个技术太差的没修好,再8块包邮买了一个原装的装上不能用,但至少耗电快的毛病解决了。

网友:
自己动手,省钱以后买新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