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睿登DPS5015无通信款数控电源絮窝镶蓝牙

楼主(2019-04-15):
睿登DPS5015直流稳压数控电源(无通信款)入手一段时间了,没有外壳使用很不便。最近两天得空闲便产生了“絮个窝”的想法,先上成品式样:

体积还算小巧吧

长度和VC921数字表一样,宽度和厚度与MF368指针表相仿

睿登DPS5015的官方尺寸

实测比主板宽7mm

长度还能压缩10mm,不过两条排线就很拥挤了!

厚度和显示屏组件是一样的

加工过程:手里没有什么好的外壳材料,看到有两个VHS录像带盒子来试试吧

电褥子发热丝用来热割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283

电褥子发热丝固定方式

因为恰赶停电,就利用E换电M2充电宝通过睿登DPS5015控制调节

市电正常后用这个廉价可调电源就能满足电褥子发热丝供电的

热割切边

上下盖板雏形,一块大力出裂痕了!

壳子全部的六块材料

四块侧板和显示屏后盖板比对用针划线

精细的尺寸就靠锉刀打磨了

实际发现可以把后面两角对调

这样盒子短了10mm,恰好把下盖板裂痕去掉了

502胶水粘合好上盖板,由于材料面积有限,侧面还有三个缺口需要补上

大概完整的就是这样了

上盖板风扇口处打孔,同时发现电感高出1mm---上盖板对应处也打磨一下

输入端装个电源插座;右侧两颗底板固定螺帽用胶粘合。

输出端用两个老货插孔,主要是为了减小占用空间

装入DPS5015电路板,底板对应功率MOS管处也开扇热孔

螺丝固定底板(如果有沉头螺钉就更好了),同时粘上四个垫脚

通电测试

E换电M2充电宝通过DPS5015给T12烙铁供电

楼主:
蓝牙板取自UM24C USB测试仪上的

切断3.3V LDO输出端,焊好四根引出线

然后对应DPS5015主板蓝牙插座处也焊好----图中黄白线焊颠倒了

整理焊线,摆放蓝牙小板

用双面胶粘合到显示屏组件后面

手机开蓝牙配对

运行app

蓝牙指示灯常亮联机成功

实际操控正常

发现立起来使用按键更便于操作

网友:
切割手艺真好。
我也买了DPS5015,没有合适的壳,烂尾中
买了明纬的S-350-27和爱默生的HD4830,都嫌体积太大了。
现在打算用动力锂电池加升压板,做个移动可调电源。 就是外壳还没找到尺寸合适的。

网友:
充电宝能输出这么高电压,不错

网友:
做的真不错,下次看楼主忍不住升级做铝壳

网友:
裸*体使用中。

网友A:
终于看见老友的成品了,好手艺
话说顶面风扇孔漏东西下去就恼火了

楼主:
裸体没有安全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看见老友的成品了,好手艺
话说顶面风扇孔漏东西下去就恼火了

那就用透明胶带粘上吧的

网友:
可以用防尘网遮住,就不怕掉东西了

网友:
T12很有特色

楼主:
试用针管加工白光T12手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34205

网友:
加了蓝牙串口配上上位机马上高大上,厉害厉害~

网友:
老哥把窝都絮好了,那我就等着看啥时候下蛋了

网友:
恭喜加精,哈哈

网友:
做的不错啊,切割的小产品,烙铁都很有特色。

网友:
我撸了usb版,手上有几个蓝牙模块,有空试试能不能配上

网友:
那啥,小声说一句,老哥的大针筒子烙铁头该清理保养了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玩!

我有块5020的,现在是加在自己改的开关电源上,最大也就38V吧,用起来够用,上面剪了原来的透明包装盒,防止异物掉落在上面!

有块蓝牙音频接收器,不知道蓝牙能否拆下来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