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 开完卡跑urwtest没问题 装完系统再跑就会出现坏块

楼主(2019-04-15):
  2246EN M2 板    2贴9ddj   跑RDT 开卡以后 urwtest测试正常,一旦装系统以后再格式化测试就会出现坏块  是什么问题请大神明示

网友A:
拍张正面和背面图来看看,最好把标签撕开拍(没保的情况下,在意这个就算了)

网友B:
是不是ECC设置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张正面和背面图来看看,最好把标签撕开拍(没保的情况下,在意这个就算了) ...

自己买的板做的,不存在保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ECC设置太高了?

RDT能过,设置的ECCbit是20

网友C:
9ddj那么好东西会搞成这样?买到报废片了吧!

网友C:
有条件的话还是拆出来用IS903强力擦除了再跑RDT

楼主:
引用 网友C:
9ddj那么好东西会搞成这样?买到报废片了吧!

淘宝最便宜那家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买的板做的,不存在保修问题

自己做的?颗粒应该不是全新的吧?是你自己拆机的呢还是买别人拆机散装?买散装很容易中招黑片,所以让你拍个板子的正面和背面看看,是不是你中招黑片了,你这现象是明显的黑片特征!!——RDT可以过,正常的跑圈和使用都容易出坏块。

我放几张原包正片,你自己看清楚吧......这才是正宗的9DDJ

网友A:
有些remark的黑片,假装说拆机片!!既然是拆机片就少不了焊油,即使过颗洗板水也不可能做到原装未上板片那么清晰的字迹!你说的那几家,我之前看过了,说是拆机颗粒,那字迹也太清晰了,值得怀疑,呵呵

他们那些丝印跟原装未上板的颗粒丝印有得一拼...........不说清洗过以后不清晰,至少字迹应该是深浅不一的,旧片一眼看得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最便宜那家买的

说你傻你真的要认,咸鱼好盘比TB买拆机片还要便宜(捡漏可以4、5毛1G,正常也是7毛多64G不超过55,256G在200至220,比买拆机片好得多),我一直都只买好盘来拆颗粒,不买他们的拆机片。好盘可以看到写入量,挑写入量小的买,甚至你不拆直接使用也可以。这是我淘来的9DDJ好盘,256G写入量才2T。169块钱。这块没拆,收藏着。现在好多200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remark的黑片,假装说拆机片!!既然是拆机片就少不了焊油,即使过颗洗板水也不可能做到原装未上板片那 ...

甚至一看,几K块拆机片居然可以按照批号归类好,这才是良心啊!给你100片你去挑两片同批号的试试爽不爽!

网友C:
感觉你是颗粒没擦除,量产工具也没用好。双贴9DDJ写可以上380的,读起码510!你这写才250!到底是不是9DDJ啊!很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是颗粒没擦除,量产工具也没用好。双贴9DDJ写可以上380的,读起码510!你这写才250!到底是不是9DDJ ...

请教 怎么搞这个4贴也没上过510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是颗粒没擦除,量产工具也没用好。双贴9DDJ写可以上380的,读起码510!你这写才250!到底是不是9DDJ ...

量产工具识别的是9ddj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的话还是拆出来用IS903强力擦除了再跑RDT
两片 坏块有351个 算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remark的黑片,假装说拆机片!!既然是拆机片就少不了焊油,即使过颗洗板水也不可能做到原装未上板片那 ...

主要看有没有胶粘过

粘过后,时间长点字迹就深浅不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片 坏块有351个 算正常么

是原装片不假,也许是卖你的人筛过一道的,分成了A、B、C、D等,我遇到过这种卖家。十分的奸诈狡猾,所以我后面都是买 带皮肉(板载颗粒),除非是我那盘没上过板的9DDJ全新,我才敢给别人拿,一般还真不敢拿散的,现在环境不纯了,连带皮肉都有作假

网友A:
你拿RDT表看看,看哪个CE的数目暴多坏块不稳定,在配置表里增加一条语句AdjUnbalanceChCeMap=0调出所有CE选项,屏蔽掉渣的CE,如果只发生在CE3还好可以屏蔽掉,发生在最前面的CE,比如CE0就不好搞,当然割掉带渣的肉,容量会小,每屏蔽一个CE少16G

当然一般情况下很少去剜这么大块肉,做好RDT就可以的,但是不排除使用过程中不断掉渣,超过坏块管理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拿RDT表看看,看哪个CE的数目暴多坏块不稳定,在配置表里增加一条语句AdjUnbalanceChCeMap=0调出所有CE选 ...

对,感觉原装片不假,就是被过过筛的。。。。好的早被卖家拿去贴盘卖高价了。。。。怎么会轮到你买啊。。。